开关电源的温度漂移一般多少V合理,怎么减小温漂?

楼主(2017-10-30):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8004-1-1.html

接上个帖子的问题。不是负载增加电压降低,而是开关电源整体温度升高,导致电压输出缓慢降低

目前老化测试发现,额定输出电压31.5V,经过老化后,开关电源温度上升,过几小时后,输出电压会降低到29.5V这样。相差2V。

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IC - UC2842, 反馈 - TL731+817

网友A:
如果不是选用太差的元件,输出相差2V不正常的!
RP23应该接在光耦1,2脚;
RP22(510R)阻值太小,你需要确认一下TL431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选用太差的元件,输出相差2V不正常的!
RP23应该接在光耦1,2脚;
RP22(510R)阻值太小,你需要确认 ...

好像是这个问题,RP22,510R我是计算24V输出的时候用的。后来改成32V输出,光耦限流电阻那里没改动。

现在改成2.2K,光耦电流大概在15mA这样。已经老化了少许时间,电压还没有下降。等老化时间长一些就能确定了。

楼主:
还有,杂牌的TL431也会影响输出精度。 换成AZ431,输出电压就很准了。基本没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