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有没有办法使用printf,8kb的Flash

楼主(2017-10-31):
如题"STM8S003有没有办法使用printf,8kb的Flash"

网友A:
都可以的吧,加个标准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的吧,加个标准库

我倒是想想库 一共8kb的空间,加入标准库放不下别东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想想库 一共8kb的空间,加入标准库放不下别东西了

可以的呀,重定向一下,再选上microlib  full.

网友:
加入库,占不了多少空间

网友:
mini库是可以的,keil的话按照4楼所说就行

网友C:
不需要浮点的话,用elm-chan的xprintf就好了
http://elm-chan.org/fsw/strf/xprintf.html

需要浮点的话。。。还是换rom大一点的mcu吧~

网友D:
不用库,自己用串口封装出printf函数,足足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呀,重定向一下,再选上microlib  full.

有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库,自己用串口封装出printf函数,足足够用

是否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浮点的话,用elm-chan的xprintf就好了
http://elm-chan.org/fsw/strf/xprintf.html

调试用,8k够用了,

网友D:
网上找到一个类似的:

#define   _INTSIZEOF(n)   ((sizeof(n) + sizeof(int) - 1) & ~(sizeof(int) - 1))
#define   va_start(ap,v)   (ap = (va_list)&v + _INTSIZEOF(v))
#define   va_arg(ap,t)     (*(t*)((ap += _INTSIZEOF(t)) -  _INTSIZEOF(t)))
#define   va_end(ap)      (ap = (va_list)0)
#define console_print(ch)    putchar(ch)

void print(char* fmt, ...)
{
    double vargflt = 0;
    int  vargint = 0;
    char* vargpch = NULL;
    char vargch = 0;
    char* pfmt = NULL;
    va_list vp;

    va_start(vp, fmt);
    pfmt = fmt;

    while(*pfmt)
    {
        if(*pfmt == '%')
        {
            switch(*(++pfmt))
            {

                case 'c':
                    vargch = va_arg(vp, int);
                    /*    va_arg(ap, type), if type is narrow type (char, short, float) an error is given in strict ANSI
                        mode, or a warning otherwise.In non-strict ANSI mode, 'type' is allowed to be any expression. */
                    printch(vargch);
                    break;
                case 'd':
                case 'i':
                    vargint = va_arg(vp, int);
                    printdec(vargint);
                    break;
                case 'f':
                    vargflt = va_arg(vp, double);
                    /*    va_arg(ap, type), if type is narrow type (char, short, float) an error is given in strict ANSI
                        mode, or a warning otherwise.In non-strict ANSI mode, 'type' is allowed to be any expression. */
                    printflt(vargflt);
                    break;
                case 's':
                    vargpch = va_arg(vp, char*);
                    printstr(vargpch);
                    break;
                case 'b':
                case 'B':
                    vargint = va_arg(vp, int);
                    printbin(vargint);
                    break;
                case 'x':
                case 'X':
                    vargint = va_arg(vp, int);
                    printhex(vargint);
                    break;
                case '%':
                    printch('%');
                    break;
                default:
                    break;
            }
            pfmt++;
        }
        else
        {
            printch(*pfmt++);
        }
    }
    va_end(vp);
}

void  printch(char ch)
{
    console_print(ch);
}

void printdec(int dec)
{
    if(dec==0)
    {
        return;
    }
    printdec(dec/10);
    printch( (char)(dec%10 + '0'));
}

void printflt(double flt)
{
    int icnt = 0;
    int tmpint = 0;

    tmpint = (int)flt;
    printdec(tmpint);
    printch('.');
    flt = flt - tmpint;
    tmpint = (int)(flt * 1000000);
    printdec(tmpint);
}

void printstr(char* str)
{
    while(*str)
    {
        printch(*str++);
    }
}

void printbin(int bin)
{
    if(bin == 0)
    {
        printstr("0b");
        return;
    }
    printbin(bin/2);
    printch( (char)(bin%2 + '0'));
}

void printhex(int hex)
{
    if(hex==0)
    {
        printstr("0x");
        return;
    }
    printhex(hex/16);
    if(hex < 10)
    {
        printch((char)(hex%16 + '0'));
    }
    else
    {
        printch((char)(hex%16 - 10 + 'a' ));
    }
}

网址:http://www.cnblogs.com/02xiaoma/archive/2012/06/22/2558618.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浮点的话,用elm-chan的xprintf就好了
http://elm-chan.org/fsw/strf/xprintf.html

这个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到一个类似的:

#define   _INTSIZEOF(n)   ((sizeof(n) + sizeof(int) - 1) & ~(sizeof(int) - 1) ...

下面函数缺点当打印变量0时无法打印
void printdec(int dec)
{
    if(dec==0)
    {
        return;
    }
    printdec(dec/10);
    printch( (char)(dec%10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到一个类似的:

#define   _INTSIZEOF(n)   ((sizeof(n) + sizeof(int) - 1) & ~(sizeof(int) - 1) ...

下面函数缺点,当是负数无法打印, 还有当小数位0.01 只能打印出来0.1这样打印是错误的
void printflt(double flt)
{
    int icnt = 0;
    int tmpint = 0;

    tmpint = (int)flt;
    printdec(tmpint);
    printch('.');
    flt = flt - tmpint;
    tmpint = (int)(flt * 1000000);
    printdec(tmpint);
}

楼主:
浮点用什么函数打印比较好?

我用的下面函数

//打印float小数
void print_flt(double flt)
{
        //int icnt = 0;
        long tmpint = 0;
    unsigned char i = 0;
    if(flt<0)
    {
        my_Putc('-');
        flt = 0-flt;
    }
    else if(flt==0)
    {
        my_Putc('0');
    }
        tmpint = (int)flt;
    if(tmpint>1)        print_dec(tmpint);
    else if(flt>0)my_Putc('0');
        flt = flt - tmpint;
    if((flt!=0)&&(flt<1))
    {
        my_Putc('.');
        tmpint = (long)(flt * 1000000);

        for(i=6;i>0;i--)
        {
            flt *= 10;
            if((char)(flt)%10 == 0) my_Putc('0');
            else break ;
        }

        for(i=6;i>0;i--)
        {
            if(tmpint%10 == 0) tmpint /= 10;
            else break ;
        }
        print_dec(tmpint);
    }
}

网友E: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这个是LPC1700库里面重构的printf函数,缓冲区不用那么多可以定义小点
void  _printf (const  char *format, ...)
{
    static  char  buffer[512 + 1];
            va_list     vArgs;
            char        *tmp;
    va_start(vArgs, format);
    vsprintf((char *)buffer, (char const *)format, vArgs);
    va_end(vArgs);

    _DBG(buffer);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这个是LPC1700库里面重构的printf函数,缓冲区不用那么多可以定义小点
void  _printf (c ...

还是不行的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部分放置失败,如果想用flash不够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的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部分放置失败,如果想用flash不够用

8K的flash就别用stdio库了,还是自己搞一个比较方便,就跟以前用89c52似的

网友F:
用库函数的话,占用还是比较大的,8k有点偏小了,如果你的程序复杂的话,最好还是自己简单实现一个就可以调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库函数的话,占用还是比较大的,8k有点偏小了,如果你的程序复杂的话,最好还是自己简单实现一个就可以调 ...

自己搞了一个

void print_ch(char s)
{
    UART_Putc(s);
//        buf[pp] = s;
//        pp++;
}

void print_chs(char*s)
{
        while(*s)
        {
                print_ch(*s++);
        }
}

//字符串
void print_str(char* str)
{
    print_chs(str);
}

//打印2进制数,打印2进制数,除0和负数
void print_bin_0(int bin)
{
        if(bin == 0)
        {
                print_chs("0b");
                return;
        }
        print_bin_0(bin/2);
        print_ch( (char)(bin%2 + '0'));
}

//打印2进制数
void print_bin(int bin)
{
        if(bin == 0)
        {
                print_chs("0b0");
                return;
        }
    if(bin<0)
    {
        print_ch('-');
        bin = 0-bin;
    }
        print_bin_0(bin);
}

//打印10进制数,除0和负数
void print_dec_0(long dec)
{
        if(dec==0)
        {
        return;
        }
        print_dec_0(dec/10);
        print_ch( (char)(dec%10 + '0'));
}

//打印10进制数
void print_dec(long dec)
{

        if(dec==0)
        {
        print_ch('0');
        return;
        }
    if(dec<0)
    {
        print_ch('-');
        dec = 0-dec;
    }
        print_dec_0(dec);
}

//打印float小数
void print_flt(double flt)
{
        //int icnt = 0;
        long tmpint = 0;
    unsigned char i = 0;
    if(flt<0)
    {
        print_ch('-');
        flt = 0-flt;
    }
    else if(flt==0)
    {
        print_ch('0');
        return;
    }
        tmpint = (int)flt;
    if(tmpint>=1)    print_dec(tmpint);
    else if(flt>0)   print_ch('0');
        flt = flt - tmpint;
    if((flt!=0)&&(flt<1))
    {
        print_ch('.');
        tmpint = (long)(flt * 1000000);

        for(i=6;i>0;i--)
        {
            flt *= 10;
            if((char)(flt)%10 == 0) print_ch('0');
            else break ;
        }

        for(i=6;i>0;i--)
        {
            if(tmpint%10 == 0) tmpint /= 10;
            else break ;
        }
        print_dec(tmpint);
    }
}

//以16进制打印,除0和负数
void print_hex_0(long hex)
{
        if(hex==0)
        {
                print_chs("0x");
                return;
        }
        print_hex_0(hex/16);
    hex %= 16;
        if(hex < 10)
        {
                print_ch((char)((hex%16) + '0'));
        }
        else
        {
                print_ch((char)((hex%16) - 10 + 'A' ));
        }
}

//以16进制打印
void print_hex(long hex)
{
        if(hex==0)
        {
                print_chs("0x0");
                return;
        }
    if(hex<0)
    {
        print_ch('-');
        hex = 0-hex;
    }
        print_hex_0(hex);
}

void print(char* fmt, ...)
{
    double vargflt = 0;
    int  vargint = 0;
    char* vargpch = NULL;
    char vargch = 0;
    char* pfmt = NULL;
    va_list vp;

    va_start(vp, fmt);
    pfmt = fmt;

    while(*pfmt)
    {
        if(*pfmt == '%')
        {
            switch(*(++pfmt))
            {

                case 'c':
                    vargch = va_arg(vp, int);
                    /*    va_arg(ap, type), if type is narrow type (char, short, float) an error is given in strict ANSI
                        mode, or a warning otherwise.In non-strict ANSI mode, 'type' is allowed to be any expression. */
                    print_ch(vargch);
                    break;
                case 'd':
                case 'i':
                    vargint = va_arg(vp, int);
                    print_dec(vargint);
                    break;
                case 'f':
                    vargflt = va_arg(vp, double);
                    /*    va_arg(ap, type), if type is narrow type (char, short, float) an error is given in strict ANSI
                        mode, or a warning otherwise.In non-strict ANSI mode, 'type' is allowed to be any expression. */
                    print_flt(vargflt);
                    break;
                case 's':
                    vargpch = va_arg(vp, char*);
                    print_str(vargpch);
                    break;
                case 'b':
                case 'B':
                    vargint = va_arg(vp, int);
                    print_bin(vargint);
                    break;
                case 'x':
                case 'X':
                    vargint = va_arg(vp, int);
                    print_hex(vargint);
                    break;
                case '%':
                    print_ch('%');
                    break;
                default:
                    break;
            }
            pfmt++;
        }
        else
        {
            print_ch(*pfmt++);
        }
    }
    va_end(vp);
}

楼主:
引用 网友E:
8K的flash就别用stdio库了,还是自己搞一个比较方便,就跟以前用89c52似的

IAR stm8的编译器怎么
工程调试的时候
MY_Fuzzy.T_P_U_V_3 = 50; f_error =18;
if(f_error<(-MY_Fuzzy.T_P_U_V_3))
{
        d_temp = 0;
}
怎么判断是真,在mdk是正常的
感觉这个IAR编译器 不按常理 判断 怎么回事?
MY_Fuzzy.T_P_U_V_3   是unsigned short

f_error是float

难道这个IAR对数据类型还要要求?

改为下面就可以了
if(f_error<(-(short)MY_Fuzzy.T_P_U_V_3))
{
        d_temp = 0;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到一个类似的:

#define   _INTSIZEOF(n)   ((sizeof(n) + sizeof(int) - 1) & ~(sizeof(int) - 1) ...

tmpint = (long)(flt * 1000000);
如上浮点数中的代码,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打印的数值的精度。一种粗略实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tmpint = (long)(flt * 1000000);
如上浮点数中的代码,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打印的数值的精度。一种粗略 ...

是啊精度不行,调试用可以接受,你有好的办法?

网友:
可以,但是没必要啊,内存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tmpint = (long)(flt * 1000000);
如上浮点数中的代码,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打印的数值的精度。一种粗略 ...

要搞功能完整版的,不知道要补多少库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