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无线路由器能否当无线交换机使用?

楼主(2017-10-31):
就是说办公室的口不够了,想把一个口扩展出2-3个口,然后再加上无线WIFI的扩展,满足办公室有线无线局域网联网问题?

网友A:
不就是AP吗?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B:
我是这样用的, 无线路由器的lan口,接交换机的lan口,关闭无线路由器的DHCP

网友:
速度是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用的, 无线路由器的lan口,接交换机的lan口,关闭无线路由器的DHCP ...

应该是:无线路由器的wan口,接交换机的lan口,打开无线路由器的DHC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无线路由器的wan口,接交换机的lan口,打开无线路由器的DHCP

我那样接,所有的机器都在一个网段,方便局域网资料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样接,所有的机器都在一个网段,方便局域网资料共享

嗯。路由器仅仅当AP来用。

网友:
我这也是按3楼的办法来使用的

网友:
可以的,我在op下lan口接交换机,路由器做ap功能就行。

网友:
我也是3楼的用法,这样设备都在同一网段,网络存储器,所有设备都能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AP吗?难道我记错了。

ap只有一个网口,把有线变无线......

网友:
我也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

网友:
有些路由器有 AP 功能, TPLINK 的 那些方盒子墙上插的就可以,其实就是让设置方便些
没有的话 就用3楼的方法

楼主:
其实我也是用3楼的方法,但没关DHCP,然后上级交换机也开有DHCP功能,这样神仙就开始打架了。。。。。接入这个路由器的电脑可以自动获取来自两种IP:一种来自上层交换机的DHCP服务,一种来自本路由器的DH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