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关音频PDM、PCM的一些知识

楼主(2017-11-01):
现在一个M4内核的CPU具有PDM接口,可以直接接数字MIC,并且内置PCM转换器,可以实现16位,16khz的转换

问题
1、如果输入的音频信号,我需要进行压缩(最终目的还是实现较高采样率的信号,实现更好的音质)

a、我应该在哪个环节压缩?   音频-》MIC-》PDM-》PCM-》压缩?这里压缩吗?

b、压缩算法自己写吗?还是有现成的库?

2、问下有没有做蓝牙耳机的朋友,一般耳机是实现多少hz的采样率多少位的采样精度,是否对PCM数据进行压缩?一般使用什么压缩算法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PCM 就是源码吧。

压缩后就是mp3 之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M 就是源码吧。

压缩后就是mp3 之类的了。

谢谢,您说的是对的,问题我重新编辑了一下

网友(2024-06-24):
您好,现在一个M4内核的CPU具有PDM接口,可以直接接数字MIC,并且内置PCM转换器,可以实现16位,16khz的转换
有将硅麦的PDM数据转换成PCM数据的例程吗 ?可以在STM32F407上面运行的,付费求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