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方案:光伏电源给手机充电

楼主(2017-11-01):
组件参数
8W组件,开压:8.1V,短路电流:1.38A,最大功率点电压:6.5V,最大功率点电流:1.2A;
15W组件:开压:10.1V,短路电流:2.1A,最大功率点电压:8.2V,最大功率点电流:1.8A。
峰值功率的温度系数: -0.4%/℃;开路电压的温度系统: -0.36%/℃;短路电流的温度系数: 0.003%/℃
要求        具体内容        测试方法
转换效率          普通版本:转换效率大于85%          任意光强下测试输出功率与组件当前发电功率比较
光控          光强200W/m²以下,电流小于200mA          显示:光线能量不足,停用
          光强200~300W/m²以下                                  显示:光线能量不足
输入、输出
          如果:输入Umax=20V,Pmax=15W;输出 :  U=5V,I=2.5A(组件功率可任意)          相对15W的组件,最大输出可达到5V,2.5A

功能          阴影遮消失后,迅速恢复充电          阴影遮挡时电流下降,遮挡消失后,迅速恢复充电
          负载短路有保护功能          负载短路时控制板应该保护
          适配Iphone手机充电(不报错)          iPhone手机充电时不能出现不支持此设备,或者出现iphone不充电时应该能重新启动给iPhone充电
          防反充          在弱光或室内使用时不能出现手机或充电宝给柔性充电纸供电
          弱光时不出现反复开关的          在200w/m²光强下给手机充电时,不能出现手机电量下降或者短时间内反复开关状态
显示          LCD显示屏显输出电压、电流,精度±5%
尺寸          普通款:厚度尽量薄,控制在7.5*3*0.5cm内

楼主:
有意可以联系QQ:961705871

网友(2017-12-18):
0.5cm可能有点难做,随便一个电容电感加上电路板都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