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电脑用了4年,风扇噪音稍大,如何处理?

楼主(2017-11-01):
拆下来,换硅脂,清灰,风扇加油,效果都不明显,不晓得淘宝上125元的标称原装散热器怎么样?

网友:
都不明显,忍了或者卖了

网友:
换个新风扇

网友:
T420飘过,以前记得搞过。后来发现,把显示改成集成显示,再也不热了,风扇也不狂吹了。。。

网友:
水冷你值得拥有

网友:
1.换个风扇
2.拆下来自己清理加油

网友A:
淘宝上换个就可以了。我的老本y450。最近掌托部分不小心动一下,风扇声音就巨大,赶紧TB买了个回来换上,15元而已。也不是什么原装的,发现拆下来的原装风扇运转不平衡了。。有个扇叶被磨损了。

网友:
拆下来自己清理灰尘,
小电机里面的轴承加点黄油,

网友B:
前几天刚买了一个原装的换上,世界一下就清净了,顺便拆散了,清扫了一下。第一次拆机,没想到顺利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买了一个原装的换上,世界一下就清净了,顺便拆散了,清扫了一下。第一次拆机,没想到顺利搞定。 ...

是买的风扇,还是连同散热片整体的?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换原装的。

提醒楼主一下: T430相当难拆。就算你勉强拆下来,能否安装回去还是问题。

我拆过,的确不太好拆

网友:
我的联想老笔记本,拆下来加点硅脂就搞定了,现在还在用。
还升级了固态硬盘,挺快的,18秒开机。

网友:
心静,噪音自然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的肯定不是T430.

X230很好拆。

莫大什么时候还有笔记本卖呀!~~

网友D:
使用耳塞或将风扇的线别接到端子接头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使用耳塞或将风扇的线别接到端子接头上。

使用耳塞 已经是高手的作风了, 不插端子上绝对是大师的行为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耳塞 已经是高手的作风了, 不插端子上绝对是大师的行为  牛

偷偷的再教你一招,拿根牙签戳进风扇内先卡着,再点上 502 使牙签固定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F:
我的T520,光驱老会自己弹出来,打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T520,光驱老会自己弹出来,打算换了

光驱现在基本用不上了,直接放个支架在上面就OK,或者放个硬盘

网友G:
不知道T420好拆吗?

网友:
我的E420也上个月也换了一个风扇,58元搞定

楼主(2017-12-24):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T420好拆吗?

T420看结构和T430差不多,应该不是太好拆

网友H:
用了三年的T430也在瑟瑟发抖 话说这是我工作中的第一台笔记本 目前放箱底了

网友:
去百度显卡吧 换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了三年的T430也在瑟瑟发抖 话说这是我工作中的第一台笔记本 目前放箱底了 ...

败家爷们啊!哈哈

网友:
换风扇,用液压轴承或者所谓的FDB轴承的,噪音会小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T420好拆吗?

昨天拆了一个T420,比T430好拆很多

网友:
老本X201i,加点雪油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换个就可以了。我的老本y450。最近掌托部分不小心动一下,风扇声音就巨大,赶紧TB买了个回来换上,15 ...

我的Y450工作一会就死机。一直没找到是哪里问题。天冷的时候还能工作40分钟,天热开机几分钟就死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的Y450工作一会就死机。一直没找到是哪里问题。天冷的时候还能工作40分钟,天热开机几分钟就死机了。 ...

你都试过哪些方法了?看你的描述就是散热不佳,有没有用软件看看各个部分温度?先买点好的硅脂,把cpu和显卡上的导热硅脂换了。

网友:
我的十年老本子,风扇嗷嗷叫,二十元买了个新的风扇换上,安静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了三年的T430也在瑟瑟发抖 话说这是我工作中的第一台笔记本 目前放箱底了 ...

我T420 i5 2520 还用得好好的呢。。。。。。

顺便求可以使用的 xmanager软件,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试过哪些方法了?看你的描述就是散热不佳,有没有用软件看看各个部分温度?先买点好的硅脂,把cpu和 ...

温度都不高,用软件测过。怀疑电源,电源换了也不行,CPU的硅脂没有换过,下次换一下CPU的硅脂和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能完整拆下来,换个风扇即可,跟散热器之间就几个螺丝一条密封胶带的事。如果没整过这个,还是别比量为 ...

哈哈哈哈哈,我也是,发现多了几个螺丝,索性直接扔掉,幸好我不是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