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获得一个稳定的0.3V的电压?

楼主(2017-11-01):
用5819的压降不行,在提供电流比较小时,很不稳定

网友:
运算放大器,扩流。

网友:
3.3V电压接3.0V稳压管,取电压差0.3V

网友:
TL431,电阻分压,运放跟随。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是能够提供的电流只有0.4ma左右,搞了一下午,不行了,头大了,不搞了

网友A:
CN958,1.2V基准 + 单运放,工作电流60uA。

网友:
400uA够了。。。基本思路还是基准大电阻分压,运放跟随。。。

网友:
运放,前级用电阻分压都可以。

网友:
有意思的问题,后面的 opamp 相当于一个 1 to 1 的 buffer,提供大电流输出。

网友:
ATL431,电阻分压,运放跟随。

注意ATL431,  低功耗的那种.

网友:
lm385也可以,应该更好买,立创就有,最小电流20uA
当然后面还是电阻分压加低功耗运放跟随。运放可用mcp6001,电流100u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N958,1.2V基准 + 单运放,工作电流60uA。

这个国产货看起来又便宜又省电,唯一的毛病,也是最大的毛病是手册里没写温漂参数啊!
没有温漂参数的基准源,我是不敢用,不知楼主敢不敢用…

网友:
还是用恒流源+电阻分压+扩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国产货看起来又便宜又省电,唯一的毛病,也是最大的毛病是手册里没写温漂参数啊!
没有温漂参数的基 ...

楼主连肖特基都敢用了,是个基准都能满足了吧……

楼主:
这个没用过,好像挺不错的,就是加好几个零件,不知道空间够不够用
像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肖特基都敢用了,是个基准都能满足了吧……

再请教大师
有没有类似LM393那样的OC的比较器,耗电也很小的这种?393资料上显示耗电0.4MA了,光是一个比较器就耗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大师
有没有类似LM393那样的OC的比较器,耗电也很小的这种?393资料上显示耗电0.4MA了,光是一个比 ...

LMV393电流小一点,不差钱的话去TI/MAXIM/ADI官网选型就是了,nA级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大师
有没有类似LM393那样的OC的比较器,耗电也很小的这种?393资料上显示耗电0.4MA了,光是一个比 ...

如果你能接受CN958,那么它的兄弟CN951你也应该可以接受。带有比较器,立创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958,1.2V基准 + 单运放,工作电流60uA。

zan
刚在别处看到CN3085的镍氢充电IC,然后就看到这个了~

网友:
来个暴力的,找个buck型的LED恒流驱动IC
这类IC的VFB一般都在0.2V或更低
接成恒压0.3V输出就行了
输出能力再怎么衰也得有1A以上。。。

顺便问下楼主本意是要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V393电流小一点,不差钱的话去TI/MAXIM/ADI官网选型就是了,nA级的都有。

刚去看了啊,MAX的太贵了啊,这样就不行了,这个小PCB坐下来恐怕也就买几块钱而已,都不够MAX一个芯片的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接受CN958,那么它的兄弟CN951你也应该可以接受。带有比较器,立创就有。

看到了,951,可是我要独立的比较器,这个是反相输入端接在了REF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