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的任务中等待外部输入一个低电平,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7-11-01):
ucos的多个任务当中,其中一个任务需要等待外部输入端子为低平,当输入端为低时,要求尽快响应。目前想到的办法是用EXTI 外部中断,在任务需要等待低电平时,开启下降沿触发的外部中断,之后pend等待信号量。当外部输入端子从高电平下降到低电平时,产生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再向任务发送信号量来触发任务运行。但如果输入端子在任务等待前就已是低电平,就不会触发中断,有什么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使任务能继续运行?

楼主:
如果有低电平触发就好办了,当触发一次中断后,在中断程序中关中断,也不会产生多次触发中断。可惜没有低电平触发选项

网友A:
你任务等待信号量前,不能读一下IO口输入状态么?低电平就不等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任务等待信号量前,不能读一下IO口输入状态么?低电平就不等待了。

就怕读的时候还是高,刚好在开中断前跳变,这样的话中断就不会触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读的时候还是高,刚好在开中断前跳变,这样的话中断就不会触发。

同意3楼,中断也有响应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读的时候还是高,刚好在开中断前跳变,这样的话中断就不会触发。

那就先开中断,然后再读

网友B:
我记得AVR都有电平中断,你的MCU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AVR都有电平中断,你的MCU没有?

我用的是stm32F103

网友:
没有低电平中断,就不能用上下沿中断吗?

网友:
下降沿 不能判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读的时候还是高,刚好在开中断前跳变,这样的话中断就不会触发。

开完中断读

楼主:
想了一下,这好应该可行。开完中断后,先读输入端,如果是低电平,就不执行pend等待信号量指令,并把信号量强制设置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