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电动吸锡器,使用效果不错

楼主(2017-11-01):
有时候用到吸锡器,手动的感觉效果不理想,还容易搞坏板子。成品好的太贵,便宜的看不上,一直有自己动手作一个的想法。
把电脑水冷搞好后终于决心动手。决定采用分体方案(一体头子,白光的太贵,还要配套的配件),就是一手拿吸锡嘴,一手烙铁加热焊盘。
中间制作过程省略XX万字,直接上图

现在就是觉得脖子疼

网友A:
若不是,批量作业。还是白光20G手动吸锡器 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不是,批量作业。还是白光20G手动吸锡器 好使。

买的国产的,用不了好久,就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好用,白光的如何!

网友:
白光有个头子好像叫2024,一体发热心,可以用白菜控制,效果非常好。蛋疼的就是负压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的国产的,用不了好久,就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好用,白光的如何! ...

极好用的,
十几二十年前我买过几个国产的,都不好用,后来买了20G一直就用它了,公司、家里都是用这个,现在买过4个了。
中间也买过一台 日本大洋 电动的,批量用省力些,但吸力还不如20G。后来很少用就在咸鱼上出掉了。

真要批量用还是带高频加热的好些,普通的吸的速度上来了,热容量不足也是白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极好用的,
十几二十年前我买过几个国产的,都不好用,后来买了20G一直就用它了,公司、家里都是用这个, ...

20G怎么倒锡渣?拔前面的头吗?那样时间长了不就松了

网友D:
我用这种, 南京 华夏的, 买了3个 , 用坏一个了, 吸力强 反冲也不是太大, 没用过白光20G的,

目前用的最顺手的

楼主:
吸嘴用高压帽,有弹性 耐高温,贴合焊点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G怎么倒锡渣?拔前面的头吗?那样时间长了不就松了

不要用固体松香,要用助焊剂或松香加液体石蜡,用固体松香渣很难掉出来,而且管壁需要经常清洗,否则吸力会大减。
这样渣有些能自己掉出来,内部如果实在积累太多了,就需要拔头了。头不会松就是脏,清洗麻烦。
偶尔用用的话,一只够用几十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吸嘴用高压帽,有弹性 耐高温,贴合焊点很好

吸锡头部带加热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若不是,批量作业。还是白光20G手动吸锡器 好使。

可以发个白光20购买链接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可以发个白光20购买链接么?

自己搜吧,“白光 20G 吸”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吸锡头部带加热的吗

不带,要用烙铁辅助加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吸嘴用高压帽,有弹性 耐高温,贴合焊点很好

锡渣会堵住的,不知道你的真空是怎么产生的,我用真空发生器加电磁阀加手动吸锡器的壳做了一个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锡渣会堵住的,不知道你的真空是怎么产生的,我用真空发生器加电磁阀加手动吸锡器的壳做了一个效果不好。 ...

真空发生器没实际使用过,用正压产生负估计负压不够。我用的进口双头隔膜泵串联后抽真空,能到-75KPa。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若不是,批量作业。还是白光20G手动吸锡器 好使。

在咸鱼上看见一个和你一样头像的人在卖  60  一把

网友:
我一直是用这个方法的:烙铁加热熔化焊锡后,板子快速往桌子上一磕。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吸锡器好用很多,对于会快速散热的焊盘不太好搞,因为烙铁离开焊盘后会迅速凝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咸鱼上看见一个和你一样头像的人在卖  60  一把

是的,手上有一把多余的。

网友:
像过孔类的我都是直接甩锡,更方便,哈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吸嘴用高压帽,有弹性 耐高温,贴合焊点很好

请问你用的这个电磁阀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用的这个电磁阀是什么型号

电磁阀要Cv 值大的,2ST030-06。要瞬间释放真空,不然效果不理想

网友J:
进口双头隔膜泵串联这个是什么样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磁阀要Cv 值大的,2ST030-06。要瞬间释放真空,不然效果不理想

请问连接吸嘴那个蓝色的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一直在关注吸锡器,觉得这个的效果最好,太想做一个或可以买到一个,望楼主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连接吸嘴那个蓝色的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

这是个快速排气阀,正好用来连接吸嘴部分和气管

网友K:
楼主用的电动螺丝刀外壳?这个好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用的电动螺丝刀外壳?这个好熟悉

是的 ,只有控制器,看着没什么用,琢磨这个外壳可以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进口双头隔膜泵串联这个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只有控制器,看着没什么用,琢磨这个外壳可以利用一下

这螺丝刀很牛逼的需要高压空气才能运行,运行起来滋啦滋啦响

网友:
mark一下,吸锡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快速排气阀,正好用来连接吸嘴部分和气管

淘宝查了一下这个很贵,能用别的代替吗

网友:
楼主不来段使用视频看看效果吗?

楼主:
效果?你看看 悬浮18650 不难想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淘宝查了一下这个很贵,能用别的代替吗

实际上没什么特殊作用,相当于直通接头。要说效果就是装上看上去很唬人的样子

网友L(2017-12-27):
这个隔膜泵是淘宝买的?能否私信给链接?

网友M:
声音大不?也想买一个这样的,就怕吵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隔膜泵是淘宝买的?能否私信给链接?

这个泵我是60块买的,但是后来买到负压和正压更大的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搜吧,“白光 20G 吸” 。

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声音大不?也想买一个这样的,就怕吵

声音就小气泵的声音,间歇工作,不算吵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泵我是60块买的,但是后来买到负压和正压更大的泵。

压力更大的泵有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压力更大的泵有链接么?

我记得也是在同一家买的,120多好像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也是在同一家买的,120多好像

哪家,你前边贴出来地址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哪家,你前边贴出来地址了么?

就是我发给你消息的这家,你问问他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这还有几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发给你消息的这家,你问问他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这还有几个

DIY一个成本多少

网友O:
楼主做一批分摊大家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发给你消息的这家,你问问他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这还有几个

哪家,发消息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一个成本多少

第一次 花了很多冤枉钱,主要是买各种气泵电磁阀。成本应该在300-600之间,比如我用的快速自锁接头,真空过滤,快拔接头,快速电磁阀,大吸力气泵,24+12V电源,T12 控制板,9051手柄等,总体下来也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做一批分摊大家成本?

买零件自己搞吧,如果经常用到吸锡器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发给你消息的这家,你问问他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这还有几个

可否链接发我一个,谢谢!

网友(2019-09-29):
你的电脑什么U啊,竟然要上水冷

网友P:
引用 网友A:
若不是,批量作业。还是白光20G手动吸锡器 好使。

手动吸锡器占空间下,拿出来方便?
那是你桌子太小了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我用这种, 南京 华夏的, 买了3个 , 用坏一个了, 吸力强 反冲也不是太大, 没用过白光20G的,

目前用 ...

你多少钱一个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手动吸锡器占空间下,拿出来方便?
那是你桌子太小了吧

就一张矮板凳和一张高板凳.

网友:
看你拆的那个板子貌似很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多少钱一个入的?

7 8块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张矮板凳和一张高板凳.

难道你在深圳么,这已经很奢侈了

网友:
你这个啥牌子的?看着挺厚实的

网友:
你的电动吸锡器是基于焊台改的?

左侧白色管子是真空罐么?

你这吸锡器好用不,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