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比特】i.MX RT Cortex-M7 核心板征集帖

楼主(2017-11-02):
初步想法:
   som1050作为一个多功能扩展模块,既可以配合我们的Linux ARM 工控板做多功能扩展,
  例如系统扩展AD、DA、PWM、电机实时控制等功能,对于简单的任务也可以单独使用。
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确认:
1. 大家倾向于邮票孔,还是用DIP 2.0或者2.54的插针?
2.核心板上需要集成32M 的SDRAM吗?咨询了一下我们的供应商,几个大厂的SDRAM产品线,几乎都已经停产了,
  只能用拆机件。
3.核心板上需要集成emmc 吗?
4.板子上是用单独的PHY,例如LAN8720之类,还是集成交换机,KSZ8563?集成2个网口。

希望大家多给点以意见。

网友A:
能不能拖七寸以上屏 啥接口

网友B:
KSZ8563   是否支持VLAN   实现两个独立网口?

网友B:
几个大厂的SDRAM产品线,几乎都已经停产了。 那为何新出的mcu支持sdram呢?      工业上还有很多SDRAM  芯片怎么采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拖七寸以上屏 啥接口

拖7寸以上的LCD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做复杂的图形操作,肯定不行。因为没有GPU。
如果只是显示一些文字,图片之类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大厂的SDRAM产品线,几乎都已经停产了。 那为何新出的mcu支持sdram呢?      工业上还有很多SDRAM  芯 ...

台湾有一些工厂还在生产,但前几名的几个大厂,已经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SZ8563   是否支持VLAN   实现两个独立网口?

可以啊,看你软件了。

网友B:
KSZ8563   我查了只有   KSZ8863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看你软件了。

那肯定是交换机网卡 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SZ8563   我查了只有   KSZ8863

笔误,确实是KSZ8863

网友:
台湾产的也不错啊,产品还敢用拆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误,确实是KSZ8863

这个芯片好拿货吗?价格如何?

网友:
我觉的 肯定的配 SDRAM 和EMMC   网络  单个PHY 可以可以    如果用邮票孔的话,核心板尽量做最小。

网友:
支持DIP2.54 + 邮票孔,,即可以直接玩儿核心板,又可用焊接到底板上用

DIP2.54引出部分引脚即可,,邮票孔引出所有可用引脚

Flash的话有16M SPI Flash就可以了,,emmc太贵,,

网友:
这么快拿到IMX RT哦

网友C:
先放规格书上来看看呀

网友C:
如果没外挂SDRAM,能点1024x600的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放规格书上来看看呀

什么规格书?

网友D:
支持一下。
DIP和2.54方便移到其他板上,邮票孔就麻烦了,所以支持前者吧。
当然如果核心板价格OK的话邮票孔也可以。

emmc的话别集成了,引出来吧,或是用TF卡形式好一点,程序放到QSPI flash上。

网友E:
集成交换机,KSZ8563?集成2个网口,最好能一路支持光,顶起!

网友:
板载一路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集成交换机,KSZ8563?集成2个网口,最好能一路支持光,顶起!

价格在300以上能接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
DIP和2.54方便移到其他板上,邮票孔就麻烦了,所以支持前者吧。
当然如果核心板价格OK的话邮票 ...

DIP的比较容易使用,但我看了一下,100多个PIN,2.54的核心板,面积好大。像名片那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外挂SDRAM,能点1024x600的屏吗?

估计不好点,内部的RAM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
DIP和2.54方便移到其他板上,邮票孔就麻烦了,所以支持前者吧。
当然如果核心板价格OK的话邮票 ...

QSPI肯定放,邮票孔可以做得价格便宜一些,面积小,我看了一下,能做到45*28左右的样子。 110PIN

网友D:
引用 楼主:
DIP的比较容易使用,但我看了一下,100多个PIN,2.54的核心板,面积好大。像名片那么大了。 ...

可以考虑用2.0的插针啊。
如果是个人DIY的话,还是方便移到其他板上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2.0的插针啊。
如果是个人DIY的话,还是方便移到其他板上方便一点。 ...

我仔细考虑一下,这个模块还要做认证,我们现在一大部分客户都不在国内。

网友:
2.0插针吧。
SDRAM解决不了,拆机件不敢用,做工业产品呢。

网友:
核心板上放一个fpc接口来连接LCD,除了lcd,mac等外设之外的io用2.54引出方便接杜邦线和多孔板,邮票孔不好的话就做成pci金手指……这样如何?adram用镁光的32bit吧,不过是bga封装的焊接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F:
必须双网口啊。。。。。。。。。

最好还是加一下sdram,玩法才多

网友G:
性能要保障啊,能上emmc最好上,
不然为什么选imxrt而不选普通的m3,m4?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性能要保障啊,能上emmc最好上,
不然为什么选imxrt而不选普通的m3,m4? ...

成本是个大问题,如果带4GB的emmc你多少价格能接受呢?

网友:
  比st类似功能的核心板便宜些就可以了   用这个芯片就是为图个性价比
  不然白费心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是个大问题,如果带4GB的emmc你多少价格能接受呢?

当然能接受,按benchmark,把软件优化好一些,用这个替代cortex a7,a9都行。
用这个而且能量大的肯定是把它用到极致的,
把它当普通m3,m4不是浪费么,
前几天卡马乔刚讲过这个思路,
把硬件性能榨干才容易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双网口啊。。。。。。。。。

最好还是加一下sdram,玩法才多

有道理啊,不过这个核心板我想定位在Productivity tools ,not toy

网友:
能不能卖芯片啊

网友:
尺寸、规格、配置、定价,楼主可以参考一下i mx 6ul的核心板。sdram,nand/emmc,spiflash,一个都不少。建议EMMC,统一风格全BGA,1.27排针+邮票孔,体积可做小。

网友:
这芯片高不成低不就,没哈看头

网友:
做嵌入式网关比较合适吧

网友:
SDRAM+KSZ8863+LCD(fpc接口)+QSPI,DIP 插针间距。

邮票孔,就只能单面布件了,也不一定能做的很小。用DIP,可以双面布件。多出来的地方可以放一个emmc的封装,这样就是一个PCB,出两个型号,也不会不方面。频繁读写大量数据的时候买emmc的型号,否则就买无emmc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