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带宽的低端示波器探头,主要差异在哪呢

楼主(2017-11-02):
某宝一家店,同一个外形的,20,40,60,100,200,300M。那他主要的区别是啥呢,线材,端子,笔尖?
或者就是内部补偿元件不一样,成本差不多,故意拉开档次,卖高价?

网友A:
好的探头比示波器都贵,你以为就是一条线和插头啊,杂牌的探头不靠谱哦。

网友:
表笔18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探头比示波器都贵,你以为就是一条线和插头啊,杂牌的探头不靠谱哦。 ...

那是高端的,泰克低端的也就是做工好点,没那么复杂
另外你还得想啊,泰克现在最便宜的探头都400了,探头还是耗费品,小单位得省省钱啊
用起来感觉最杂牌的就是普源的探头,做工比假货宝18元的还垃圾,带宽另说哦

楼主:
是啊,20M的
300M的8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

好吧,我承认少说了带宽
但您认为我就是想得到这个答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承认少说了带宽
但您认为我就是想得到这个答案吗?

应该就在线材上吧。我不懂。

网友:
带宽不同,上升下降时间有差别。带宽大的探头线芯很细。

网友:
10楼了,也没看到lz要的答案

网友:
主要是线材的因素。价格上的价格梯度也自然是需要的。

网友:
普原的早坏了,扔了,市场里买了个50元的,好在不怎么用了。

网友:
一样用,便宜的探头模具设计不太好,外观不高大上

额定带宽内--信号传递和泰克原装的探头没差别,或者差别太小我看不到

网友:
只是测量几十M的是不是问题不大?话说这种东西在多人共用的情况下确实是消耗品。。。

网友C(2017-12-03):
带宽不一样的探头之间区别直白点说就是芯线与屏蔽之间的电容不同,带宽高的探头需要更低的电容,所以需要非常细的芯线和更厚的中间层,造价肯定高一点。

网友:
力科500M示波器原装自带的4个探头,全部有问题,就是测一个质量很好的低频信号,也会有很多毛刺,到底也没搞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2018-02-03):
引用 网友C:
带宽不一样的探头之间区别直白点说就是芯线与屏蔽之间的电容不同,带宽高的探头需要更低的电容,所以需要非 ...

这个回答不错,使用寿命、线的材质、针芯和屏蔽壳的材料强度与加工精准度、针芯与屏蔽壳之间材料的特殊性等。这些都会影响高频时针芯与屏蔽壳间产生的寄生参数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