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惯性导航方案!

楼主(2017-11-02):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GPS定位器,功耗比较大,60mA; 现在打算做惯性导航,通过6轴或9轴传感器计算位置,GPS模块辅助与校准定位。
各位大神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给点指导,有没有开源代码,或者资源,算法的提供下!
    电子罗盘:HMC5883 ,陀螺仪+加速度计:MPU-6050 这2款芯片都停产了,现在用什么方案比较好点!?

网友A:
不是有九轴的吗?一颗芯片搞定。9250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九轴的吗?一颗芯片搞定。9250好像

有么有啥资料 可以参考的啊

网友A:
惯性导航 用来定位,一般 的芯片不行吧,精度,温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性导航 用来定位,一般 的芯片不行吧,精度,温漂。。。。

9250 可以不  还会用GPS 校准的

网友B:
惯性导航就只能用陀螺仪了,西安做压力传感器的  顺便也做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性导航就只能用陀螺仪了,西安做压力传感器的  顺便也做陀螺仪

啥意思!?

楼主:
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
那家公司叫 中星测控  有陀螺仪卖

网友C:
LZ, 陀螺仪+加速度计:MPU-6050 ,   有圈里人用过, 说零漂很厉害, 你用下来如何? 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陀螺仪+加速度计:MPU-6050 ,   有圈里人用过, 说零漂很厉害, 你用下来如何? 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

加速度的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