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AS能下载不能运行 ,JTAG是可以下载也可以运行

楼主(2017-11-02):
电路图如下:

下载JTAG接口可以下载,AS接口能下载但是不能运行,上电以后,经测试nSTATUS输出是方波、CONF_DONE一直输出低电平,nCONFIG输出高电平。

求助。

楼主:
现在用JTAG测试了按键控制LED灯的程序,功能完全实现,但是就是不能用as模式下载,很郁闷

网友A:
我也在用EP4,看了你的图跟我的不同的就是MSEL1我接的3.3V

网友:
楼主应该把下载线从板上取下来,再上电。

网友B:
如果还不成功,可以换ALTERA的配置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不成功,可以换ALTERA的配置芯片试试

下载线取下来还是不行,我在查查原因,如果实在不行就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EP4,看了你的图跟我的不同的就是MSEL1我接的3.3V

手册上说3.3 或2.5,应该都行

网友:
你上面的图是针对CYCLONE IV GX系列的,首先要弄清楚你用的是E系列的,还是GX系列的。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E系列的,你电路图上就是正确的,MSEL电压2.5V也是对的,因为我的电路也是这样做的,并且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E系列的,你电路图上就是正确的,MSEL电压2.5V也是对的,因为我的电路也是这样做的,并且是正 ...

我的是e系列的,我搞定了,是因为这个电路的问题导致不能下载的,我把他们拆了以后就好了。

网友:
直接通过JTAG接口下载程序进去就行了 下载.jic文件 可以省掉AS下载口

网友:
换 EPCS 应该可以解决,遇到过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