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uinoSCOPE GOTO STAR 系统DIY接近完工,附制作心得及元件代用

楼主(2017-11-02):
之前发表了个帖子求PCB图片转PCB文件以打样,但最终从老外那里要到了源文件,条件是不能用业商业赚钱。
之前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968004

资源帖如下:
原作者项目地址:
http://rduinoscope.byethost24.com/downloads.php?i=1
作者也在第三方开源网站发表了项目:
https://hackaday.io/project/21024-rduinoscope-boiana

作者发表了洞洞板作品及程序源码,然后OTTO作为多年硬件工程师给设计了PCB板,并且是从整体考虑的:
https://hackaday.io/project/2139 ... rol-for-rduinoscope

PCB图片及SCH见之前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968004

在JLC进行了打板,由于PCB设计尺寸大于10*10并且是两块板,JLC按正常小批量及拼板处理,导致5块PCB都花了140多个大洋(正常工艺双层1.6mm PCB,盖绿油)。

拿到板子的同时,对线路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作者使用的零件较为偏门:
背光LED驱动电路使用了大电流高速运放LMH6611,JLC要11元起一片
2032电池座封装没有完全一样的
2.54排针是帖片的,JLC没有
电机控制MOSFET使用了DMPH4015,封装很怪,大于SOT23,小于SOP8.
TF座使用了帖片的,引脚在前面,JLC没有
JOYSTICK需要改装,把零件拆下,并把摇杆上的按钮开关调转方向90度,并把两电位器的引脚掰弯调整位置,因为没有在淘宝上找个这个封装的,这个应该是最接近的。

于是在满足性能要求的前提下,在JLC找代用品如下:
LMH6611--》TLV1541,驱动电流只有50MA,w但对付5LED的TFT背光应该是够了。
2032座找了个小一点的,但焊点正常安装
2.54帖片排针,使用正常2.54排针,手工使用钳子自己掰成帖片的,并剪短防止行短路。
所有电阻电容除了电机取样用0.1欧使用1208之外,全部是0603的
DRV8825使用的10nF电容要求耐压50V,我使用了几个电容串连
背光调整的电位器我使用的是家里零件盒里有的100欧
电机电流限制用的电位器,我使用了2.15K+4.7K固定分压,固定驱动电流为1.25A与我手里的电机相合,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计算调整。
GPS模块是早年买的手里有,封装正好与PCB相符(注意提前设置好波特率为9600bps)
蓝牙HC06模块也是以前买的并用在了其它东西上,这次把它拆了装上.(注意使用AT指令,提前使用USB转串口把它改为9600bps及自己想要的名字,我改成了rDuinoScope,以便手机识别)
屏是最难找的,淘宝上有几家,经过多方了解,据SANYAN讲,HX8352C与HX8532AB都 不兼容,故一定要找到HX8352A屏才行,好在最后找个商家,打包票他的是HX8352A,并给了手册以参考封装(虽然型号不同,但封装及PIN MAP合得上),检查封装与PCB貌似一样,于是下单买了一片,装上后顺利点亮。
下面将元件连接发上来:
外壳还在路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_u=217cn9b709

屏,一定和老板谈清楚要HX8352A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_u=217cn9b10f

以下零件我手里有,可参考以下在淘宝同一家店,可以买齐,但我不是在他家买的,因为我手里有:
DUE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5295815362
3231可用于拆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7828006658
GPS看来封装一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9364923824
蓝牙模块HC-06,只要模块不要底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100860476
JOYSTICK需要改装,把零件拆下,并把摇杆上的按钮开关调转方向90度,并把两电位器的引脚掰弯调整位置,因为没有在淘宝上找个这个封装的,这个应该是最接近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7838577853
DRV8825模块,可用于拆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823285076

以下在JLC购买:
JLC刚刚挂了,登陆不了。这会好了,接着来:
BC847,MOSFET驱动,8050什么的应该也可以: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3390.html
ISP连接座(实际连接了TF卡),自己把它掰4针成贴片,两针剪短: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25696.html
3V3稳压,SOT23-3的MCP1700,其它的类似的应该也可用,但我用的是这个,贵几毛,也是原图上的型号: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40034.html
SOT23-3的AO3401,PMOS,替代DMPH4015,方法是把AO3401翻转180度,肚皮向上,这样GDS都对得上,因为AO3401电流只有4A,保险起见,使用两片叠罗汉并联,增大电流。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24121.html
TF卡座,引脚能对上,但外形对不上,引脚在外面,便于焊接,安好后的后遗症是外形稍有出入,TF有点外伸: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37094.html
TP1541背光驱动运放SOT23-5,单运放,引脚是兼容lmh6611的,但驱动电流较小一点,有钱可以上LMH6611;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00219.html
日夜模式选择开关,在我购物车里忘记买了,看了手册,封装应该是对得上的: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93853.html
10nF50V: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5869.html
100K0603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74921.html
150K0603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04530.html
100nF0603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43989.html
0.1欧取样电阻2512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26209.html
DRV8825: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82734.html
2032电池座: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71472.html
背光可调电阻,电机电流限制可参考是同样封装: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2506.html

楼主:
显摆大哥大电子表,非常透亮的感觉,照片拍不出来:

调整开关方向90度,两电阻脚要弯进去,否则装不上,封装不对:

电机驱动升压的10nf我叠罗汉,因提高耐压,1M电阻在PCB上不正确,也采用叠罗汉解决,另外100uF电容提高电机电路稳定性,PCB上没有:

GPS模块:

蓝牙模块:

没有开关,固定为夜间模式,蜂鸣器没找到合适封装的,TFT液晶正好:

TF卡座有点冒出来

自己把排针弯成帖片的:

电线自己从驱动板上引入到DUE板的电源输入上,借用了DUE的电源插座,9-15V,最好小于12V,因为DUE有部分稳定不是DCDC;

DHT22的尖被我剪 了,得于安装到盒子里:

铜柱稍短,垫塑料圈解决:

取样电阻我没有1W@0.1欧的,于是用了6个欧的得到0.16欧,通过重设基准分压电阻,把DRV8825电流限制在1.25A:

DRV8825

DRV8825

楼主:
开机:

等GPS定位:

确认时间:

对星:

主界面:

M系星体

随便选一个星体,自动过去:

到达位置,显示数据,其中任何时候可用摇杆对系统进行上下左右修正:

网友A:
大胡子深夜放毒啊,搞得我都睡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胡子深夜放毒啊,搞得我都睡不着了

应朋友 要求,写出过程。

网友B:
这个必须顶,兄弟有套件的话出一套给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顶,兄弟有套件的话出一套给我,谢谢!

答应老外不搞商业应用,可,自行到淘宝及jlc下单啊,东西都在上面了,经过实践检验的。

网友:
pcb开源了?

网友C:
感兴趣,不知道PCB能否发一份?不做商业用途,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兴趣,不知道PCB能否发一份?不做商业用途,自己DIY

直接到上面hackday.io上找otto要吧,亿貌似不希望别人外传,因为是ad画的,版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顶,兄弟有套件的话出一套给我,谢谢!

pcb还有两套四张

楼主:
上个帖里有朋友转换的,不过没经验证。

网友:
是干嘛用的?

楼主:
天文望远镜自动跟踪星星

网友D:
其实这PCB在国内水土不服,要修改下才符合国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PCB在国内水土不服,要修改下才符合国情的

要是自己设计肯定不会设计成两片。

网友:
板子到手。。

屏和主要元器也已下单,明天要外出,下周就可以开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还有两套四张

大胡子兄弟能转一套板子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胡子兄弟能转一套板子给我吗

私信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到上面hackday.io上找otto要吧,亿貌似不希望别人外传,因为是ad画的,版权问题 ...

格式用工具转成 Kicad, gEDA, eagle 应该就能释放出来了。其实发布 Gerber 文件也可以。

楼主:
别忘记了买xpt2046触摸芯片

网友D:
元器件基本齐了,今天早上焊了二小时,下午继续焊,很久没焊板子,一个字,累 ,搞得我眼都花了 ,没定位图,对电路图焊,效率低下 ,弄到现在,IC和阻容基本焊好, 明天弄插针,蓝牙和摇杆。。。
jlc那个日夜模式选择开关封装太大了,只能勉强焊得上去。
那个SD卡座也醉了,JLC买来的只是引脚对得上,地对不上,明天还要弄。。

老外的PCB设计真不怎么样。。

网友D:
胡子前辈,你马达电机械部分测试得怎么样了,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器件基本齐了,今天早上焊了二小时,下午继续焊,很久没焊板子,一个字,累 ,搞得我眼都花了 ,没定位图 ...

那个TF确实不好找,我试了三四种座子才找到个引脚对得上的,TF地起固定作用,可以不焊,要焊也可以,底面上一点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胡子前辈,你马达电机械部分测试得怎么样了,成功了吗?

没试,电机没有找到连接件,不想破线。最近一直雾霾,没有动力搞,望远镜用不成。

网友D:
老外的网站提到不要断开步进电机,否则会烧芯片。岂不是一直要接上电机测试,这什么道理? 是不是理解错了?
ATENTION !!!
Never disconnect any motors, so long the driver board is powerded to 12V!
The motor driver chips could be demaged (burned), see the picture belo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外的网站提到不要断开步进电机,否则会烧芯片。岂不是一直要接上电机测试,这什么道理? 是不是理解错了 ...

简单来讲,如果开着电,就不要插拨电机,开电前不管有没有电机,关电前保持原样。

网友:
哦,他是指通电时不能插拔电机。。。

我买的屏,就是有点问题,两边少一,二列,而且上面有一根白线,联第过卖家,他说要我拆下触摸屏看看是不是触屏挡住了,要不就拆下寄回去,这屏焊上再拆下风险太高了,很容易弄坏排线,这不是明摆要我不小心弄坏就不用寄了吗?而且邮费快抵上半个屏了,我弄了一下,放弃了,怕弄坏了得不偿失,到时还要重买一个,算了不管他,反正也是玩的性质。。

网友D:
昨天买了步进电机,还没到手,悲摧,无聊拿着板子通电玩,顺手靠放在示波器上,不知碰到了什么也许是示波器的地,马上电流增大到限流,短路了? 马上断电,检查了一下,再试,还是电流大。于是拿下板子,只接arduino due 通电, 还是电流大,真是无事找事。又要修arduino due去。。

找来arduino due的图纸,5v 电压不正常 ,拆下的arduino due 5V稳压,电流没了,但这是主供电,再找个 5v 稳压上去还不成,调大限流,试摸板子那里热,悲摧是主芯片AT91SAM3X8EA在发热,电流越大越热看来是烧了。这还修什么,只好再订一个arduino due 。。。真是手一抖,七十大元不见了 。。

再查查AT91SAM3X8EA的价格,嘉立创居然高达七十多块,比arduino due还贵,淘宝倒有30几块的,不过没交易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买了步进电机,还没到手,悲摧,无聊拿着板子通电玩,顺手靠放在示波器上,不知碰到了什么也许是示波器 ...

看来你电源没有真正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电源没有真正接地

应该是桌子上的示波器,电源,显示器什么的有漏电,一直没管,也一直在编程软写软件,一直在用PIC 8机从没烧过什么,这arduino也太脆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TF确实不好找,我试了三四种座子才找到个引脚对得上的,TF地起固定作用,可以不焊,要焊也可以,底面 ...

我拆了个旧安卓手机TF卡槽,正好

楼主:
上图看下?

网友D:
今天再买的Arduino DUE到了,同时步进电机也到了,继续测试。
接上线,电机只吱吱响,并不转,两个都是一样,而且电流很电,由于是测试我用稳压电源供电,限了流, 慢慢调大电流,电流同时增大,DRV8825同时发热增大,调到500mA左右,怕烧不敢再往上调了。

步进电机我是 一相接A1,A2 ,另一相接 B1,B2  ,对来对去没有错,就算是相位反了,也只是反转吧,但这电机只是吱吱响,拔摇杆,响声有变化,控制似乎正常,但电机不转,电流也不正常,第一次用步进电机,没作保经验,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上查了,有个建议,将一相的一根线,和另一相的一根线互换, 这是什么道理? 试了一下, 也有响声,也不转, 但拔摇杆,有一个方向有一点转动,但抖动很大,电流同时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再买的Arduino DUE到了,同时步进电机也到了,继续测试。
接上线,电机只吱吱响,并不转,两个都是一样 ...

电流很大是多大,我的电流都是限制在1.2A,你不要在电源上 限流,而是要调整DRV8825基准电压那个可调电阻进行限流。限流值取决于你的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D:
电流我限在500mA左右了,确实太小了,所以不正常。。。
今早又对图纸,发现PCB上DRV8825 第3脚那个1M的电阻,接到第15脚去了,改过来,同时限流调大到800mA ,只接一个电机,再试,电机总算转动起来了,但DRV8825发热厉害,拆一下电机,再试另一个,也转起来了。。

拔摇杆,电机就可以慢慢转起,但停止,电流丝毫不减, 而且转起来时,电流比不转还小,转动只有700~800mA, 但停止时 却高达1A 。。电机直接温热。。。

不敢通电太久,找两个散热片装上

蓝牙也测试一下。

但我发现有个问题,一上电,电流极大 ,我限在1.5A了

但当你拔下摇杆,电机转一下,就降下到1A左右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温度传感器都受影响变成30度了。。

另一个问题是:摇杆向上和向左拔时,电机转动很顺,但摇杆向下和向右时,要拔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时才转动,有时转下就不转,转动一点也不顺, 但当选择星体自动转时,左右转动却没这问题。。

网友D:
点亮了没有? 电机驱动起来了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点亮了没有? 电机驱动起来了未?

亮了,电机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我限在500mA左右了,确实太小了,所以不正常。。。
今早又对图纸,发现PCB上DRV8825 第3脚那个1M的电阻 ...

步进电机有保持力矩功能,不是停机断电,而是停下来同时产生力矩并保持在当前位置,当然耗电啦。
温热还好了,我的3d打印机开几分钟,电机xy两轴电机直接到75度,不敢手摸。

外壳上有风扇强制散热的。我的3d打印外壳完工啦。

楼主:
我也去找个手机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亮了,电机还没到

电机到了看摇杆控制电机正常不,我的XY只一个方向正常,另一个方向,都不大正常,要特定位置才转,一过了就不转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壳上有风扇强制散热的。我的3d打印外壳完工啦。

胡子前辈,外壳是你画的吗? STL文件 能共享一下吗?我的3D打印机好久没用过了。。

还有摇杆你测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胡子前辈,外壳是你画的吗? STL文件 能共享一下吗?我的3D打印机好久没用过了。。  ...

不是我画的,是那个老外画的。貌似有点问题,多了风扇旁边的柱子,装不进去,打印完得切掉才行。我的tf伸出来一截,也装不进去,还在想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画的,是那个老外画的。貌似有点问题,多了风扇旁边的柱子,装不进去,打印完得切掉才行。我的tf伸 ...

链接呢,这几天,我天天在看老外的网站也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呢,这几天,我天天在看老外的网站也没发现

私信向他要的

楼主:
邮件已经发送

网友D:
昨晚匆忙切片,精度选低点0.25mm,,试打一下看看如何,切片软件死活不生成支撑,导致底面风扇和有些孔打得很差,底面用了差不多两小时,正面三个多小时吧。

测试结果也是被TF卡座坑了,长了一点,卡住装不进去,就算装进去了,这种座也没法取卡,更不敢用力怕弄脱焊盘,看来还得找TF座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晚匆忙切片,精度选低点0.25mm,,试打一下看看如何,切片软件死活不生成支撑,导致底面风扇和有些孔打得 ...

我也没生成支撑,除了风扇耳朵及风扇下面圆形一半没打好外,其它都还好,没打好的切掉了。还不错。
不过老外说他设计的底板是铝的,用于电机散热。
tf卡问题好办,把壳子切掉一块,这样tf能在关闭盒子的情况下打开盖tf盖子,装上再502。

目测你这打印效果不如我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生成支撑,除了风扇耳朵及风扇下面圆形一半没打好外,其它都还好,没打好的切掉了。还不错。
不过 ...

我随便测试下的,不想打太久,没用0.1mm层高打,参数也没弄好,热床也没清理好,所以表面不平。。。

真的要用,肯定用0.1打

网友:
看来不容易啊

网友D:
对于摇杆向下和向右拔时失灵,今天特意用示波器测了RA和DE 的STEP脉冲,发现向下和向右拔时很多时候是没有STEP脉冲的,怪不得电机不动,但向上和向左却很正常。。。
查了下软件,代码差不多同样的AD测量,不同的只是向上和向左输出 是1.6~3.3V,向下和向右输出是1.6~0V, 电表测过电压,也没发现不正常,真不明白是什么问题了。。。

还有大多时候,上电时是白屏的,要按下RESET键才行,原因老外讲了, 是上电时序不对,老外加了个复位IC解决, 我没有IC ,于是接了个电阻加电容的复位上电电路接上,电容加大到33U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摇杆向下和向右拔时失灵,今天特意用示波器测了RA和DE 的STEP脉冲,发现向下和向右拔时很多时候是没有S ...

看下摇杆的电阻是不是烫坏了

网友:
我测过摇杆的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应该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到了看摇杆控制电机正常不,我的XY只一个方向正常,另一个方向,都不大正常,要特定位置才转,一过了 ...

电机到了,经调试修理全部正常。刚开始Y方向只有一个方向转动,查出是板子上DIR_DE线在拐角处断了,接上后正反转正常。

网友D:
看来我要换个摇杆试试,这次不买组件了,直接买零件,太难拆了,不得不怀疑是拆坏了。你买的封装对得上吗? 有链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要换个摇杆试试,这次不买组件了,直接买零件,太难拆了,不得不怀疑是拆 ...

我买的就是大胡子给的链接那种,要拆,脚位对不上要弯脚,我怀疑你的情况也是有信号线不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就是大胡子给的链接那种,要拆,脚位对不上要弯脚,我怀疑你的情况也是有信号线不通。 ...

信号线肯定是通的,因为,电机不是不转,向上左都很正常,就是向下,向左不正常,,所谓不正常,也不是不转,只是拔到合适位置就转,拔不到或过了头就不转了,只是用表测摇杆输出电压似乎正常,向上向左是1.6~3.3V,向下向右是1.6~0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信号线肯定是通的,因为,电机不是不转,向上左都很正常,就是向下,向左不正常,,所谓不正常,也不是不 ...

摇杆电位器电压正常,驱动电流调一下试试

网友B:
接下来等大胡子赤道仪DIY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下来等大胡子赤道仪DIY方案了

不是diy赤道仪,是继续机械结构。昨天新皮带与皮带轮到货了,上次买的太大,与其它机构有点干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杆电位器电压正常,驱动电流调一下试试

这个也没问题,电机的驱动电流调大调小,都一样,只是大了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diy赤道仪,是继续机械结构。昨天新皮带与皮带轮到货了,上次买的太大,与其它机构有点干涉。 ...

我的同步轮和皮带与电机一买了, 昨天试了下,皮带长了,要重买。 同步轮,我只找到了20齿内孔5mm 和40齿 内孔6.35mm ,因此传动比是1:2 。。

致于固定轮方法,比划了下, 觉得用原来电跟的固锣丝孔好象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同步轮和皮带与电机一买了, 昨天试了下,皮带长了,要重买。 同步轮,我只找到了20齿内孔5mm 和40齿 ...

皮带可以开口的自己粘,万能胶干了不会硬,我试了一下效果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皮带可以开口的自己粘,万能胶干了不会硬,我试了一下效果可以。

同步带长期受拉力,这样也行

不过想想也是,受拉的是齿,也没多少力的接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步带长期受拉力,这样也行

不过想想也是,受拉的是齿,也没多少力的接口上 ...

这个连接要点技巧,接口切割需各留一半纤维加强筋,我是在显微镜下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同步轮和皮带与电机一买了, 昨天试了下,皮带长了,要重买。 同步轮,我只找到了20齿内孔5mm 和40齿 ...

我买了内孔6mm的48t从动齿,装到信达eq3赤道仪上,以及内孔5mm的16t主动齿装于电机。不再需要转接或者连轴器,之前80t从动齿大了有干涉。
150,160,170,180,190,200mm封闭皮带各一,最后发现150-170mm皮带可以用。180mm及以上的皮带偏长,会使电机无法固定到原位置上。
综上,48+16T齿轮,加160mm皮带是优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同步轮和皮带与电机一买了, 昨天试了下,皮带长了,要重买。 同步轮,我只找到了20齿内孔5mm 和40齿 ...

6.35mm内孔会不会不同心要跳动?淘宝上好多6mm孔的2gt轮,完美用在eq3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6.35mm内孔会不会不同心要跳动?淘宝上好多6mm孔的2gt轮,完美用在eq3上。

6.35mm确实大了,我没找到没找到6mm,才一起买了6.35mm的。。

商家链接发我一下,我重买。。 ,很快一堆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35mm确实大了,我没找到没找到6mm,才一起买了6.35mm的。。

商家链接发我一下,我重买。。 ,很 ...

https://shop114472703.taobao.com
满38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_u=m17cn99826
他们家皮带也有就是有点价高,建议从140mm到200mm各买一条备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s://shop114472703.taobao.com
满38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7360436239&_u=m17c ...

谢谢,昨天我也找过这家,某宝上有48齿的,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昨天我也找过这家,某宝上有48齿的,真不多。。。

很多,随便都能找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4709966511

网友D:
网上下载了几个觉得可行电机的固定架STL文件,稍作简单修改,打印出来试了下,有偏差,今天再修改下,再试,估计差不多了,就是赤道仪那只一个锣丝孔太坑了,怕不固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下载了几个觉得可行电机的固定架STL文件,稍作简单修改,打印出来试了下,有偏差,今天再修改下,再试 ...

STL文件咋修改的?,我打了一个,铁制一个。你最好把电机两边的三角形加强撑加上,3d打印的强度还是有问题,还有收缩问题。我用80%填充感觉还不咋牢固,不行自己用铁做一个了。
晚上我把我方案传上来你看看。

至于赤道 仪单孔问题,可以考虑一往死里拧,但打印件受不了,三就是用双螺丝把孔占满两头,中间用打印件或者其它木头之前的把空隙填满,应该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STL文件咋修改的?,我打了一个,铁制一个。你最好把电机两边的三角形加强撑加上,3d打印的强度还是有问 ...

我用AUTO CAD的123D design 可以做些简单的切割,合并等小修改,大就不行了。3D打印,打厚点觉得强度似乎还可以,当然我还没装上去。。

楼主:
昨晚带负载测试,de轴正常,ra轴空载正常,带上望远镜转不动,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晚带负载测试,de轴正常,ra轴空载正常,带上望远镜转不动,晕了

转不动?电机标称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不动?电机标称多大的电流?

1.2a,我的限流也是1.2a,不知道是望远镜问题还是机械问题还是电机问题还是板子上drv8825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a,我的限流也是1.2a,不知道是望远镜问题还是机械问题还是电机问题还是板子上drv8825问题 ...

皮带还没到手,我还没装上测试。

限流是1.2A的话,实际上电机转时电流是多少? 我现在空载测试的话,电机转与不转电流都一样的,调下微调,电流很容易就1A以上,只不过太大了发热严重,我测试在调在0.6左右,手捏电机的话觉得得劲也很大了,捏不止的。再调大也行,加上控制板和Arduino DUE 有0.25左右,整个系统电流就有1A左右了,功耗不小了。

赤道仪我用手拧时觉得起动的一下是很紧的,象是粘住一样,但一动起来就没那么紧,一旦停了再起动又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还没到手,我还没装上测试。

限流是1.2A的话,实际上电机转时电流是多少? 我现在空载测试的话,电 ...

你的上机没有??

网友:
还没,重买了摇杆,刚收到,还在测试。。

网友D:
刚刚解决了,摇杆的问题。。。 换了新摇杆,还是一样,向上向左正常,向下,向右 开始时动了,再拔,有时又不动了,到底了不动。。

我不会写C的,但能看一点,于是硬看了下代码,发现这应是老外代码的问题:

void consider_Manual_Move(int xP, int yP){
    if ((xP > 0) && (xP <= 150)){
      setmStepsMode("R",1);
      digitalWrite(RA_DIR,STP_BACK);
      digitalWrite(RA_STP,HIGH);
      digitalWrite(RA_STP,LOW);

这不是写是xP > 0 才转吗?摇杆到底就是0 ,于是就不动了,于是我改成:

void consider_Manual_Move(int xP, int yP){
    if ((xP >= 0) && (xP <= 150)){
      setmStepsMode("R",1);
      digitalWrite(RA_DIR,STP_BACK);
      digitalWrite(RA_STP,HIGH);
      digitalWrite(RA_STP,LOW);

编译后上传,再试正常了。。。

害我拆换了两次摇杆,焊都脱了一个。

网友:
看起来好高端

网友D:
昨天电子部分基本正常了,短的皮带也到了,于是晚上测装上测试机械。。

3D打印的电机架,修改了两次,已经可以顺利装上电机了,158mm的同步带也刚好,就是一上固定锣丝得用力拧,但还是很容易松动,以至皮带打滑,拉紧后,电机顺利带动RA,DE 。。

但当转到这位置,两轴有干涉了。。。

现在同步轮20,40齿,40齿的内孔是6.35mm有点偏大,转动起来皮带有点不平衡,看来是有偏心摆动,或是两个同步轮不平行,容易打滑,再买16,48齿的同步轮去。。

觉得摇杆调整时最高转速有点过快了,一放手镜子停止时都要晃几下。

另外老外是不是将摇杆方向弄反了,上下拔时镜子RA轴即是左右转,左右拔时镜子DE轴即是上下转,转动方向与摇杆方不一样的,看来得改改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解决了,摇杆的问题。。。 换了新摇杆,还是一样,向上向左正常,向下,向右 开始时动了,再拔,有时又 ...

程序原封不动,我的正常,就是de电机带载不动空载正常,检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电子部分基本正常了,短的皮带也到了,于是晚上测装上测试机械。。

你说他写反估计没正确理解de与ra

网友D:
RA和DE我确实经常是犯晕,所以我是个伪天文爱好者,实质只是喜欢折腾电子
我对照电跟的安装图纸,第一张图下面的是RA电机,上面的是DE电机应该没错。因为点跟踪,是RA电机在动..

我的EQ3赤道仪DE轴是比RA轴要紧的,特别是开始时,估计你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带不动。。可不可以在那加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和DE我确实经常是犯晕,所以我是个伪天文爱好者,实质只是喜欢折腾电子
我对照电跟的安装图纸,第 ...

先搞清在望远镜上哪个是de哪个是ra,我就犯了这个错误

网友:
昨天,再买的48T和16T和备用160,172皮带到了,重新修改的固定架也打印好了,再安装测试。。

安装好,整体效果。。

RA轴换了个位置,减少涉。。

DE轴不改,只能上紧锣丝。。

换了6mm孔48T感觉好多了,拉紧同步带,尽量调平行两同步轮,顺利带动镜子转动,只是转动时有点噪声,应是电机自身细分驱动发出来的。。
准备放上两天,看看皮带会不会松动。

近来一直是阴天,没法测试跟踪是否正常,也不知电机转向是否正确,后再做测试。。

测试多次拔动摇杆,转动RA,DE , 然后点 home ,能准确回到原位。

不过当转到某些位置时,赤道本身会和电机或同步轮有干涉, 这个在使用时得小心避免碰撞。。

网友D:
后续,再3D打印外壳去,老外的3D打印文件好象不大合适,SD卡和arduino 的USB口明显不大合适,看来得修改。。。
另外整机电流有800ma, 12V供电,功率有近10W,长时间工作有点发热,老外留有风扇位置,以后看看要不要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续,再3D打印外壳去,老外的3D打印文件好象不大合适,SD卡和arduino 的USB口明显不大合适,看来得修改。 ...

你现在两轴全用的16T+48T吗?皮带现在用的多长的?
能否把你的电机固定支架的两个STL文件发上来,我试下与我的铁制相比哪个更优?

楼主:
上传BOM及1.3C的SCH文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现在两轴全用的16T+48T吗?皮带现在用的多长的?
能否把你的电机固定支架的两个STL文件发上来,我试下 ...

也是48T和16T的,RA轴皮带是158mm(160mm也行锣丝孔可调) , DE轴是160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48T和16T的,RA轴皮带是158mm(160mm也行锣丝孔可调) , DE轴是160mm

哪里有干涉呢?你的42电机是多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48T和16T的,RA轴皮带是158mm(160mm也行锣丝孔可调) , DE轴是160mm

兄弟你真的搞错了,看你的命名,这个叫“DE”,这是错的,这个是RA!!!
我也犯了一样的错误电机装反,导致原装的电跟跟踪不了,在天文群里研究了半天,人家告诉我你的DE RA反了!然后我把电机一调,OK,原装电跟正常啦!所以,我上面说你的望远镜上的DE,RA在搞清楚,很可能搞错!
RA就是赤经,以极轴为中线旋转的!
简单就讲就是如果你先对着北极星,然后你怎么转赤经,北极星都在望远镜里不会动的,跟踪的目的就是以随着极轴与其它绕北极星的星星是平行线关系,一起动星星就不动了!明白了吗?

网友E:
这个自动追星的东西成品是不是卖的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自动追星的东西成品是不是卖的很贵

普通货3000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真的搞错了,看你的命名,这个叫“DE”,这是错的,这个是RA!!!
我也犯了一样的错误电机装反, ...

  是我名字搞错了而已,昨天匆忙中命字打错了,实际上这个我命名DE的是装在RA轴上的,电机接的输出也是RA,跟踪用的。。 另外一个是装DE轴上的。。至于原配的电跟我看关系说明书装的,一装就好。。

昨晚,又在测试,望了下天空,月亮时有时无,匆忙中对准月亮测试了下跟踪,打开后月亮漂移明显减少了(因为我没怎么对极轴),如果对准极轴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干涉呢?你的42电机是多长的?

按我的安装方法不是电机碰到了,是RA的48T的同步轮会碰到RA轴的黑色的锁紧把手。。。好象DE轴转到极限位,电机也会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我名字搞错了而已,昨天匆忙中命字打错了,实际上这个我命名DE的是装在RA轴上的,电机接的输 ...

晕,你要对个其它天体,远的,月亮的跟踪速度不是一般的恒星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我的安装方法不是电机碰到了,是RA的48T的同步轮会碰到RA轴的黑色的锁紧把手。。。好象DE轴转到极限位 ...

我装48t碰不到,有2mm间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你要对个其它天体,远的,月亮的跟踪速度不是一般的恒星速

这些天,连月亮也难得一见,对其他的得等好天气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装48t碰不到,有2mm间隙呢

奇怪了,延长了RA轴吧,不延长,肯定会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延长了RA轴吧,不延长,肯定会碰到的。。

电机座打印了几次,z加高35%,轴延长2cm,加工连轴器,不擦挂。完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座打印了几次,z加高35%,轴延长2cm,加工连轴器,不擦挂。完美。

就说要延长呢 ,又要买轴连器和找1小截6mm轴了

DE轴呢,带得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说要延长呢 ,又要买轴连器和找1小截6mm轴了

DE轴呢,带得动了吗?

不要轴,大轮直接套连轴器上,连轴器本身有长度的,就是要在大轮上开3mm孔固定到连轴器上。

网友F:
你们俩真幸运,这么小众的玩意居然还能在坛子里找个人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俩真幸运,这么小众的玩意居然还能在坛子里找个人交流。。。。

还有个伙计说是在出差,没出来

网友(2017-12-04):
引用 楼主:
不要轴,大轮直接套连轴器上,连轴器本身有长度的,就是要在大轮上开3mm孔固定到连轴器上。 ...

这个难倒我了了,机械是弱项,也没工具

网友:
老外的PCB和外壳开口是对不上的,折腾了一周,建模软件不大会,前后打印了5,6次

首次装出成品,摇杆孔我是加大了

侧面加开了两口,打算用来出马达接线,但现在发现,不好用板子离外壳还差远了,还要改去,按老外的方案再买8mm航空插头算了。

后面,我将老外的两圆孔封了,现在看来又要再开。。

底面,很薄,只有1.5mm, 3D打印出来强度不够的,看来要加厚一点。。

本周还修改,再折腾。。

网友D:
本周又买了轴连器,8mm航空插座,2.5cm散热风扇,最后打印黑色版本外壳,,完工,只室内测试了一下,感觉指向基本正常,只是天气不佳无法实际测试。。

蓝牙连接电脑,指那看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周又买了轴连器,8mm航空插座,2.5cm散热风扇,最后打印黑色版本外壳,,完工,只室内测试了一下,感觉指 ...

齿轮都是48T?程序中如何配置的?

网友D:
网上查了eq3的RA和DE轴齿轮数是不一样的,RA是130,DE是65 ,刚好差了一倍,为了硬认,我特意手拧了一次DE ,确实是65圈,才转360度,而老外的软件只有一个齿轮数的参数,因为他的赤道仪的齿轮数两軸是一样的。。 于是我增加一个齿轮数参数, 让软件分开计算RA和DE步进就行了。还没办法实际测试,但粗测是正常的,镜子的指向和实际基本对上。。因为我也不会用什么一星对准,三星对准,知怎么搞,只是粗对下极轴就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查了eq3的RA和DE轴齿轮数是不一样的,RA是130,DE是65 ,刚好差了一倍,为了硬认,我特意手拧了一次DE  ...

上传程序一起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传程序一起测,,

我的程序,除了这个还改了我改了几个地方,包括字体颜色,摇杆,默认经纬度等等,不知你适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程序,除了这个还改了我改了几个地方,包括字体颜色,摇杆,默认经纬度等等,不知你适合不?

多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D:
电机固定架觉得还是容易松动,以致同步带打滑,再研究了下结构,做了修改。。

这下不易松了!

STL文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固定架觉得还是容易松动,以致同步带打滑,再研究了下结构,做了修改。。

好,回头我打印一套。
能直接把定
螺丝孔弄成不可调的会更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回头我打印一套。
能直接把定
螺丝孔弄成不可调的会更稳

那样不是不行,但有点难度,STL文件的锣丝孔定位难以准确,也不便于设节同步带的松紧度,这样我测试觉得已经行了。

网友G:
上几张星星图片呗

楼主:
晕,我的due貌似不知道 怎么就烧了。3V3对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桌子上的示波器,电源,显示器什么的有漏电,一直没管,也一直在编程软写软件,一直在用PIC 8机从 ...

我的due不知道为什么也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晕,我的due貌似不知道 怎么就烧了。3V3对地短路了。

我就是莫明的烧了,烧了后,就是电流特别大,主芯发热,我弄这么多PIC8位机没这样烧过一片,这AVR太脆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莫明的烧了,烧了后,就是电流特别大,主芯发热,我弄这么多PIC8位机没这样烧过一片,这A ...

我的板上保险起了作用,限流了,LM1117的3.3输出被接低到了1.6V,短路保险,电流达到1.6A,主控烫得快冒烟。

网友H(2018-07-04):
刚入手了信达小黑。发现老外pcb的gerber文件可以下载了,已经嘉立创打样。谢谢楼主几位分享的心得。

楼主(2018-10-23):
引用 网友H:
刚入手了信达小黑。发现老外pcb的gerber文件可以下载了,已经嘉立创打样。谢谢楼主几位分享的心得。 ...

在哪可以下载,发个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几张星星图片呗

m42星云,5d3接到望远镜上,rudinoscope控制望远镜跟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可以下载,发个上来

https://cdn.hackaday.io/files/21397915449248/rDUINOScope_V1.4c.zip

网友:
https://hackaday.io/project/21397-goto-telescope-control-for-rduinoscope这里各种资料基本都有了。

网友H:
我做好二个多月了,好多东西都不懂,用不起来呀。电跟基本可以,但是GOTO误差比较大,起码差了四五个个望远镜视野。

网友H:
还剩4块板子,留1块备用。其余的谁有兴趣可以出邮费就送。但要求尽量出成品不要浪费了,多点人来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做好二个多月了,好多东西都不懂,用不起来呀。电跟基本可以,但是GOTO误差比较大,起码差了四五个个望远 ...

主要是程序中是用同一速比,而取决于你赤道仪要改速比参数,比如eq3d的ra蜗杆130圈,和dec不一样,dec是65圈,你看下程序。其实这个程序水平很高,很稳定也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剩4块板子,留1块备用。其余的谁有兴趣可以出邮费就送。但要求尽量出成品不要浪费了,多点人来玩吧。 ...

板子是哪个版本,发个照片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做好二个多月了,好多东西都不懂,用不起来呀。电跟基本可以,但是GOTO误差比较大,起码差了四五个个望远 ...

是gps单独模块还是gps焊到板子上的,如果是后一种,有意再做一套

网友I:
你发的屏的链接默认不带触摸,要找老板要求加上?我考虑自己画一个板子算了,我看你们这找零件挺辛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发的屏的链接默认不带触摸,要找老板要求加上?我考虑自己画一个板子算了,我看你们这找零件挺辛苦的 ...

有触摸,淘宝上有一体的屏,免费给加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gps单独模块还是gps焊到板子上的,如果是后一种,有意再做一套

和你那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和你那个一样的。

1.4c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程序中是用同一速比,而取决于你赤道仪要改速比参数,比如eq3d的ra蜗杆130圈,和dec不一样,dec是6 ...

程序我修改了,应该是机械误差的原因。而且我还不会对极轴,只是简单的对了一下北方。一星校准也没用。三星校准也不会。使用方法还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触摸,淘宝上有一体的屏,免费给加

好,我去买一个

网友I:
用KiCad画了个一体的板子,目前画了个大概,细节还没画完。

楼主(2019-04-04):
引用 网友I:
用KiCad画了个一体的板子,目前画了个大概,细节还没画完。

画完了吗?

网友I:
原理图完了,步进电机和控制板啥的也有买到了,但是最近被北京小升初政策搞的晕头转向,完全没时间弄。今年民办学校都不让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理图完了,步进电机和控制板啥的也有买到了,但是最近被北京小升初政策搞的晕头转向,完全没时间弄。今 ...

都是为生活所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为生活所累呢!

没办法啊,今年教委发疯了,私立的民办校都不让考试了,要摇号。等孩子上学的事情尘埃落地了,我就可以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