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仿真输出没有正半周信号

楼主(2017-11-03):
LM258N用单电源供电,同相放大。如下图所示。请问为什么输出没有正半周的信号? 问题在哪里?

网友A:
U2A +极没有正确的直流偏置电位。

网友B:
应该是示波器AB通道的参考地要取同一个点。 直流偏置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A +极没有正确的直流偏置电位。

反相端给了VCC/2的偏置。  电容C1隔直,不能给同相端提供偏置电位吗?   如果把C1短接,确实是可以输出完整信号的。
但是下图是网上给出的单电源偏置方法,不太明白偏置电压到底是要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示波器AB通道的参考地要取同一个点。 直流偏置也是个问题

如果参考地取同一个点GND,只会影响A输出的偏置,B输出还是只能出负半周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相端给了VCC/2的偏置。  电容C1隔直,不能给同相端提供偏置电位吗?   如果把C1短接,确实是可以输出完 ...

运放输入端有偏置电流的,没有直流通路会饱和,应该接个电阻到VCC/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端有偏置电流的,没有直流通路会饱和,应该接个电阻到VCC/2。

楼主参考了一个错误的图

网友B:
刚仿真了下,同向端加直流偏置,或者改为直流耦合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端有偏置电流的,没有直流通路会饱和,应该接个电阻到VCC/2。

我在C1右边同相端接了一个100K电阻到VCC/2,确实可以输出全波形。   谢谢!  不是很明白什么会饱和?

网友C:
运放同向段加个电阻的奥参考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仿真了下,同向端加直流偏置,或者改为直流耦合都ok

是的,我试过把同相端直流耦合是可以输出全波形的。   难道是两端都加VCC/2偏置电压?  可是我试过反相端用1uf电阻交流耦合到地,只给同相端加偏置,也是可以输出全波形的。
所以对偏置没有理解透,按照仿真来看,不管是同相放大还是反相放大,必须要给同相端加偏置才能输出全波形,反相端可加(直流耦合)可不加(交流耦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同向段加个电阻的奥参考端

这样是可以输出全波形的。是不是同相端一定要加偏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试过把同相端直流耦合是可以输出全波形的。   难道是两端都加VCC/2偏置电压?  可是我试过反相端 ...

反相端经反馈电阻接到输出端就有了直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端经反馈电阻接到输出端就有了直流回路。

明白了,多谢!

网友D:
单电源运放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运放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