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直流电机调速 遇到的疑惑

楼主(2017-11-03):
公司有一个直流电机(DC180V,,功率1500w),,现在我想控制它运转,也就是精确控速(比如设置2000转/min  ,,电机就以这个速度运转)

我然后从网上看到有跑步机控制器板    ,现在想借鉴它的原理和控制方法,

我想知道是否它是下面的原理:
220v交流----整流桥整流----大电容滤波--IGBT
然后pwm 控制igbt的通断,调节电机转速

如果是这个原理 ,,那220v整流成直流电压后 肯定超过220v吧(220v交流电峰值是310v),那超过直流电机的电压180v 能把电机烧毁吗?

网友:
你的疑惑还比较初级,估计很少人能讲到你明白!

网友A:
电机的额定电压不是耐压等级,你可以看看铭牌,正规厂家的都标有耐压的,一般情况24V的电机都可以耐压500V,你这个估计可以耐压1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额定电压不是耐压等级,你可以看看铭牌,正规厂家的都标有耐压的,一般情况24V的电机都可以耐压500V ...

220v交流----整流桥整流----大电容滤波--IGBT
然后pwm 控制igbt的通断,调节电机转速
是这么一个过程吗

网友:
你可以把电机线圈绕组理解为电阻,虽然负载特性是感性的。。。电压高于180V,阻值固定,电流就会变大,然后绕组上的温升就会变高,超过漆包线的耐温后,最后电机就会烧毁。。。

网友:
直流电机,大功率直流电机都是可控硅啊,参考西门子6RA80系列

网友:
可以先上降压变压器

网友:
对呀,加个变压器好些

网友:
输出电压是看基波的。
当然220V整流是310V,在电机端电压的确是310V的方波,你的电机耐压也确实是310V,但是180V的电机,耐压估计最少有500V了。

网友:
我印象中电机的耐压一般是指绕组对地外壳及绕组之间

网友:
占空比不开满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