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结构的PCB怎么做另外一边,我用镜像后线路乱了?

楼主(2017-11-03):
   对称结构的PCB怎么做另外一边,我用镜像后线路乱了?需要重新画吗?

网友:
没看明白,上图

网友:
对称的只能手工布了。。除非你上面没有芯片等有方向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板?还是其他的?抓图说明下好些

不是拼板是一个散热器左右两边放2块PCB,接口要在同一直线,器件上层的调到下层,下层的到上层;

网友:
room copy,镜像,然后再手工调有方向的

网友:
这个好像挺像阴阳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