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如何获取十分大的数组的长度

楼主(2017-11-03):
有一个数组 a[],由于它十分大,无法知道其长度,所以想用sizeof 函数
但数组A长度很小时用sizeof 函数能检测出其长度
当A 长度十分大时则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70: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其长度?

网友:
sizeof是编译时就决定了大小的,声明数组时必须明确其成员个数。

网友:
看看生成的MAP文件,里面应该可以看到。

网友:
终于想通楼主头像的意义了

网友:
sizeof 楼主好好搜一下,

网友:
楼主最好贴出相关代码,大家才能完全懂得你的问题。
sizeof 应该可以。
也能在数组中做一个特别的结束标记。

网友:
十分大是多大,你定义的时候有多大,sizeof算出来的就有多大.

网友:
究竟是多大的数组?

网友:
十分大。。。  【】里面没填么   SIZEOF不是函数,是常数,编译器帮你数完个数DEFINE的

楼主:
按照 3楼的方法,查看了MAP 文件找到该数组有49002个字节,用49001填上数组下标会报错,所以直接用上49002这数值了。

网友:
const uint8_t array[] = { 1, 2, 3 };
uint8_t size = sizeof(array)/sizeof(uint8_t) ;

[] 这里空着也可以编译通过。

楼主:
const  unsigned char a[] =
{
//里面有49002个字节
};

u32 Len ;

Len = sizeof(a);  // 报错

const  unsigned char a[49002] =
{
//里面有49002个字节
};

u32 Len ;

Len = sizeof(a); // 正常

网友:
const  unsigned char a[] =
{
//里面有49002个字节
};

u32 Len ;

Len = sizeof(a);  // 报错

我试了GCC不会报错,你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
keil 刚刚试了下  不会报错啊

网友A:
楼主应该是在另一个文件中extern引用这个数组,然后没指定数组大小才会提示这个错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在另一个文件中extern引用这个数组,然后没指定数组大小才会提示这个错误吧. ...

同意楼上的说法,很有可能在其它地方引脚了这个数组。
而sizeof时报错可能是因为这个数据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用到,当屏蔽掉sizeof时,数组直接被优化掉了,所以此时没有报错。

网友:
15L真相,extern 一个数组过来以后对编译器来说等于一个指针,而且是仅仅有地址的指针。
在面向对象编程思维下,就是数组丢失了一部分信息。
所以我一般搞个结构体装起来,下面单独声明一个成员变量表示数组长度,而且这是在必须要暴露数组的情况下,更多的时候把对数组的操作封装成函数会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