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Mbps的RS-485转RS-232盒子

楼主(2017-11-03):
求推荐RS-485转RS-232盒子,要求最高波特率为2Mbps,谢谢!

网友:
RS-232  的芯片速率有这么高的?

网友:
最高波特率为2Mbps, RS-422转RS-232 可能行; RS-485转RS-232应该不行

网友:
一般的232芯片达不到这速度  ,电荷泵充放电要时间

网友A:
能到这个速率的485我还没见过

网友:
485芯片很容易满足,232那边就需要你自己想办法了。
都是能够做到的

网友:
485端没问题,232端不容易,还要收发切换

网友:
估计要自己搭

网友B:
美信有个自动收发转换的,2.5Mbps,
剩下的就看楼主自己了,
也不是很难,电荷泵速度不够的话,
直接生成±12V呗,纯数字的很简单。

上次有个事情是要生成100K左右的信号,5.0-7.5,25%或者75%的的占空比,还要驱动0.2uF左右的电容……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信有个自动收发转换的,2.5Mbps,
剩下的就看楼主自己了,
也不是很难,电荷泵速度不够的话,

求芯片型号,谢谢

网友:
用三极管自己做电平转化会不会快点。

网友:
10M的232芯片都有,TI,也不算太贵,好像是20左右

网友C:
我倒是想找速度接近10M的USB转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芯片型号,谢谢

这个代码我前段时间刚刚完成。2M 485 <----------->串口115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芯片型号,谢谢

嘉立创有,自己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想找速度接近10M的USB转串口,

ft有  你单片机看能不能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想找速度接近10M的USB转串口,

串口基本是16采样择多 10m左右需要160左右外设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口基本是16采样择多 10m左右需要160左右外设速度

做设备在线调试,写个PC端软件,串口速度不够,高速波形看不了,我看现在稍微中高端的单片机基本上都能达到5M以上吧,反倒是USB串口大部分都在3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设备在线调试,写个PC端软件,串口速度不够,高速波形看不了,我看现在稍微中高端的单片机基本上都能达 ...

你找FT,我记得好像是FT232H还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到这个速率的485我还没见过

DP能到10M,物理层就是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