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平台TF卡批量损坏问题求助

楼主(2017-11-03):
各位,如题,imx6q 平台,跑linux 系统,系统存储采用TF卡,目前经常出现TF卡损坏的问题。系统运行6个月后,大概坏了一半,有50台左右。
采用的是三星的evo卡,16g 高速卡。https://item.jd.com/10052880618.html

一开始怀疑是卡质量问题,就对卡做寿命测试,写入大文件,直到写满,写满后擦除,进行了半个月,写入次数在1000次以上卡才坏掉。

第二怀疑是系统有频繁写入数据,用监控指令监测也没有频繁写数据。但是发现卡运行5天左右会显著变慢。
第三把应用程序不启动,依旧发现卡运行5天后变慢。
请问各位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楼主:
忘了介绍,使用环境为室内,不是高温

网友:
项目上都是用flash,没有用过sd卡。

网友:
估计还是有系统级的频繁擦写吧。 要么就是驱动有bug,卡实际没有坏,但是把分区表之类的搞坏了。

另外写入1000次就坏掉,这个质量感觉一般般啊。

网友:
把频繁读写的tmp 映射到内存里。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赞成楼上所说的,另外/var目录下的一些文件夹也映射到/tmp

网友A:
写10000次就坏的卡是垃圾吧!

网友B:
搭车问一下tf卡sd卡nand flash 里的文件系统在异常断电后容易损坏的问题,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写10000次就坏的卡是垃圾吧!

楼主说是写满1000次,现在的TF卡都是TLC,1000次是很正常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tf卡sd卡nand flash 里的文件系统在异常断电后容易损坏的问题,有什么好办法没? ...

加电池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电池咯

请教一下加电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加电池保证linux安全关机么?sync?还是什么?

网友:
卡的驱动有问题很容易写坏卡,,注意,这些卡表现为在电脑上不能格式化,但是用FATFS的格式化好像可以,我没试过,直接把卡扔了。别人说的。
后来我换了驱动就没写坏过卡。。

网友:
用内存文件系统

网友:
首先弄清楚是文件系统损害,MBR损坏还是TF卡物理损坏。

网友:
不懂软件,但是可以在高速读写时测测电源、信号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加电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加电池保证linux安全关机么?sync?还是什么? ...

ups可以缓解异常断电造成的 文件系统损坏。

至于软件的稳定性,没资源做就外包

网友F:
这种问题以前也遇到过,可能是缓存文件造成的,比如一些软件处理时的中间文件,这些文件要放在内存中,比如tmp或者var这些,要保存的参数文件保存后要sync,如果有关机或者掉电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是写满1000次,现在的TF卡都是TLC,1000次是很正常的啊。

现在tlc只能写1000次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tlc只能写1000次了啊!

一直都是的啊,只不过均衡算法将写入分散到各区块显得寿命很长似的,如果一直写满再擦的话均衡算法发挥不了作用,那就是实打实的1000次寿命,按10MB/s写入速度来算的话16G卡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写坏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现在tlc只能写1000次了啊!

SLC100000+次 MLC 5000-15000次 TLC 500-3000次 QLC 70-500 次 很正常。

网友:
用上了TLC或QLC的话,就只能通过大容量 + 均衡来提高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以前也遇到过,可能是缓存文件造成的,比如一些软件处理时的中间文件,这些文件要放在内存中,比如 ...

您好,是否是操作系统自身的缓存 ?

网友:
引用 网友G:
SLC100000+次 MLC 5000-15000次 TLC 500-3000次 QLC 70-500 次 很正常。

如果这样,那用TLC做的SSD寿命岂不是会更没保障
现在市面上 浦科特的一些SSD就是TLC的片子呀

网友:
很多SSD都是TLC的,这个就是J8苹果之前用在手机上那个,64G以下用MLC,64G以上用TLC,笑尿了。

网友F:
tf卡自带读写平衡,除非像行车记录仪那样不停写入,还要保存,一般很难写坏的,linux下的挂载点,一部分目录是内存虚拟的,不需要写入tf卡或emmc,所以不用担心写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f卡自带读写平衡,除非像行车记录仪那样不停写入,还要保存,一般很难写坏的,linux下的挂载点,一部分目 ...

您确信TF卡自带写平衡?写平衡需要的控制器元件规模可不小呀。您告诉我您在哪里,或者哪个品牌的TF卡宣传中说他用了写平衡的,我倒是很有兴趣去买一些来用。

网友(2019-07-24):
引用 网友G:
您确信TF卡自带写平衡?写平衡需要的控制器元件规模可不小呀。您告诉我您在哪里,或者哪个品牌的TF卡宣传 ...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是否有答案了。个人理解的TF卡应该具备写平衡以及坏块管理功能。

网友:
应该是SD卡上下电的时序存在问题,仔细排查一下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以前也遇到过,可能是缓存文件造成的,比如一些软件处理时的中间文件,这些文件要放在内存中,比如 ...

请问这些文件如何存放到/tmp  /var的下面,我在linux下写文本文件的时候发现,写入的时候会有一个.swp的临时文件出现,带写入完毕后,这个文件就消失了。这个文件实际上会写入到硬盘里面吗?

网友:
就关心手机里面的内存是啥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