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PC端小助手3.0版本发布:支持在线查看PCB图形

楼主(2017-11-03):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嘉立创PC端小助手终于把嘉立创多年来的技术成果:Gerber文件解析技术 集成到了下单助手中。

Gerber解析技术使得嘉立创与其他PCB同行,多了不少的竞争优势。

下载嘉立创PC端小助手3.0版本,只要上传文件(支持Gerber,AD,PADS,Protel),即能在线查看PCB图形。

如下图所示。登录小助手后,会多出来2个标签页:一 在线查看PCB图形  二 PCB图形历史记录

一 在线查看PCB图形

这个标签页,用来展示PCB图形。我们默认打开了一个演示文件,你可以在上面体验查看。

如下图,你只要把文件拖到当前这个窗口,或者通过右上角的上传按钮,上传文件:
(2)上传成功后,系统开始解析文件,这个过程一般1分钟左右的。跟文件大小以及当前服务器的待分析任务多少有关系。如果是gerber文件,会快一些。如果是pcb文件,会慢一些。这个解析并不能保证所有的文件都能解析成功,根据我们内部的数据分析和应用的情况统计,90%的文件能成功解析
4)解析成功后,直接打开了PCB图形:

二  PCB图形历史记录
所有的文件查看记录,都会在这个界面显示:

------------------------------------------------------------------------------------------------------------------------

三 嘉立创下单助手 3.0版本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sz-jlc.com/jlchelper/release/3.0.0/JLCPcAssit_setup_3.0.0.zip

欢迎各位下载体验,并提供宝贵的意见

关于这个小助手在线图形查看,能应用到哪些地方,您可以想象下

网友A:
关闭之后怎么打开?

网友B:
ERP实现了嘉立创快速度发展的前十年,嘉立创下单小助手将实现嘉立创后十年的快速发展!

网友:
嘉立创下单小助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P实现了嘉立创快速度发展的前十年,嘉立创下单小助手将实现嘉立创后十年的快速发展! ...

下单小助手这个名字太低调了
要起个高大上的名字

比如:嘉利创在线,PCB ON LINE 等等

网友:
再加上,拼版,自动计价,钢网修改下单,就全了

网友C:
我这边网络问题?移动的。

网友:
很牛X,赶紧升级体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网络问题?移动的。

我的网络也是移动的,最近常出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网页登陆。

网友:
嘉立创超级助手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网络问题?移动的。

是的,小运营商的问题,一直没很好的解决。我们最近有部分应用会迁移到阿里云,据阿里的人跟我们吹牛,说他们在解决小运营商访问方面,做得比什么网宿cdn都好。
到时我们会测试把登录服务,放在阿里云,看看能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之后怎么打开?

这个我们后面会改进下,这个标签页不让关闭。
现在打开的方式是两种: 1 重启小助手 2 在下面的状态栏,右键-》pcb图形历史记录

网友:
应用名称很低调

网友:
取消订单之后的PCB文件能不能删除啊,我有几次上传了PCB,后面又取消打算重新传,就没法传了啊,说重名,能不能改一下啊,我都取消订单了,已经上传的都不用了,我不想重新改我的PCB名称啊

网友:
文件删除了也没用,取消的订单怎么也会有个文件名的记录,是这条取消订单的记录有这个文件名引起的,记录需要保留,有些关系到替换的情况,有些需要查核取消原因。
即使订单因各原因未能进行下去,也不能任性地消除所有痕迹,凭定消失所有痕迹,会让人没有安全感,抓狂的,会让人产生自我怀疑,那天我到底有没有上传成功。
现在在保留了所有记录的情况下,还是有人会质问,我某天某个时间段明明上传了订单,为何什么记录也没有?

您那个需求,帮用曲线方法帮解决下,压缩包的文件名帮改为 -1,-2,-3之类的命名。压缩包里面的,不用帮变动。

强制改文件名的另一个作用是:上传人与付款人不一致的公司较多,因网络卡什么的,上传人,一个小心多传了几次重复的未发现,付款人,不知情一一付款了,等收到实物才发现,重复下单制作几次了,到那里已无解了。为了杜绝这个情况,只好笨办法,让改下压缩包的文件名,至少知道有传重文件名的情况,引起上传人的注意。

网友:
越来越离不开JLC

网友:
牛,越做越好!!!

网友:
处理还是有的慢1个 765k得pcb文件基本上都花了63s才转换完成

网友:
本身是GERBER文件,解析要快些,这下两个是返单查看原来的拼板方式(用的是我们的工程文件,一个是2*3拼板出货的,一个是1*6拼板出货的。)解析速度大约如下:
若是PCB原文件,需要由系统先生成GERBER,再分析GERBER的。

网友:
这个必须赞一个

网友D:
請問一下會有英文版的嗎? 或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在繁中系統中可以顯示簡體字嗎?
不然都是一推亂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會有英文版的嗎? 或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在繁中系統中可以顯示簡體字嗎?
不然都是一推亂碼。 ...

很抱歉,猜想:短期内还支持不了您需要的功能,有很多其他内容正在紧急的开发中。

网友:
GUI 设计的不好看啊  找个设计师把

网友E:
这个好,以后看gerber文档  不用装cam350了,对了上传的文件,怎样删除?

网友F:
恭喜。如何能够同时实现在pc机上查看,上传后在线查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如何能够同时实现在pc机上查看,上传后在线查看就好了。

就是PC端上的小助手上才支持的这个功能。不需要网站来进系统。

以后,文件核查好后,可以上传PC端小助手查看或暂存着文件;若后面在外面办事或出差,手机端小助手,可以调动用这个文件来下单,不用事先拷到手机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以后看gerber文档  不用装cam350了,对了上传的文件,怎样删除? ...

删除功能,晚些再加上来。

网友G:
都是在线下单,还没有体验过小助手,是不是ou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是在线下单,还没有体验过小助手,是不是out了?

可以试用下先

网友:
软件能做成自适应系统DPI的吧? L`W~)JKOR@V6I9QR9{WKR[I.png

网友H:
支持  挺好用    挺有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  挺好用    挺有想法

感谢试用。

网友:
试用了一下,作为一个天天画板子的攻城狮,我不知道这个软件对于我有什么用处。。。

网友:
只要上传文件(支持Gerber,AD,PADS,Protel),即能在线查看PCB图形,是单只,还是拼板,是否有工艺边等?
Gerber文件解析:不用下载安装CAM软件,也可轻松查看:尺寸,线宽/线隙,过孔大小,可逐层查看设计的内容是否能正常转出来,以及转出来后呈现的效果大约是什么样的?一般能提前发现设计是否适应制程能力,好趁早修改好文件。
以后,文件核查好后,可以上传PC端小助手查看或暂存着文件;若后面在外面办事或出差,手机端小助手,可以调动用这个文件来下单,不用事先拷到手机上了。
返单订单,想不起原来是单只出货,还是拼板出货的(或记不清原来订单的拼板方式了),以及想确定下,几个线路相似版本或文件名相似的订单,哪订单才是这次想返单的?可把【想返单订单的工程文件】下载下来,提取出【OK】文件夹里所有的GERBER资料,上传到PC端小助手,即刻可查看到,原来的拼板方式,尺寸,线宽/线隙,过孔大小等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