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张能启动的光盘翻刻录成U盘启动?

楼主(2017-11-03):
UltraISO先是把光盘制作成*。ISO,然后再把这个ISO写入U盘,UltraISO提示说这样做来的U盘可能无法启动,试了一下,果真是无法使用。。。。

哪位亲有新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用老毛桃试试看啊

网友A:
试试usb hdd+,前几天在一台老电脑上用这方法刚刚装了1709

网友:
我试过                 Win32DiskImager,感觉不错,能把U盘写成linux的启动盘.
由于是在windows下的运行的,想重新写入的话得先用disk genius把U盘重新格工化成windows能识别的fat或fat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usb hdd+,前几天在一台老电脑上用这方法刚刚装了1709

软碟通默认就是USB-HDD+,这个失败了。。。。。

网友:
找u盘的主控,用量产工具做成usb光驱

网友:
量产工具

网友:
貌似有些光盘有加密磁道,防止盗版的。

网友:
只有量产是通用的,其它方法都有限制或要求;

网友:
Winsetupformusb 你值得擁有

网友:
我都是直接买量产U盘。插上显示一个U盘一个USB光驱

网友:
上网查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B:
如果是Windows ISO镜像,那么从Windows 7开始,都可以用下面这个工具,同时支持U盘从BIOS和EFI启动,微软原装。

附件请自行还原扩展名7z。

网友:
mark一下,启动的光盘翻刻录成U盘启动,感谢各位的经验分享。

网友:
我就是用UltraISO做的U盘WIN7安装盘,至今还可以用,具体怎么做的忘记了,需要再研究一下。

网友:
找一下你的U盘方案,对应的量产工具,设置成USB光驱和U盘,然后加载镜像,量产成功就可以引导系统了。不是ultraISO可以做的

网友:
楼主的情况是U盘主控的问题,很多U盘要量产成USB-CDROM 电脑主板才能误别。
推荐用慧荣SMI3257 方案的U盘。很容易量产成USB-CDROM。

网友:
用 U大师 试试

网友:
买银灿is902e  加flash量产很容易。就是要能焊接flash还需要投入银子。可以得到一个usb3.0的超级优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试usb hdd+,前几天在一台老电脑上用这方法刚刚装了1709

请问大师,1709是啥?

网友:
老毛桃吧

网友:
rufu 开源的

网友:
是不是加密过的光盘,加密过的光盘,转出的ISO可能无法启动,先用虚拟机看看能不能启动ISO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师,1709是啥?

好像是Win10最新版本~

网友(2018-07-22):
备注一下, 刚好想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Windows ISO镜像,那么从Windows 7开始,都可以用下面这个工具,同时支持U盘从BIOS和EFI启动,微软原 ...

谢谢分享。

网友D:
U盘安装Win7步骤:

  1.找到一个4GB大小的U盘,插在电脑上;

  2.运行命令行cmd;

  3.然后在窗口中输入以下内容:

    1)运行diskpart工具,键入‘diskpart’命令;

    2)查看系统磁盘,输入‘list disk’,系统列出所发现的所遇磁盘(包括U盘),查看U盘所对应的编号(如x);

    3)选择磁盘,输入‘select disk x’;

    4)清除磁盘,输入‘clean’;

    5)创建主分区,输入‘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6)选择分区,输入‘select partition 1’;

  7)激活分区,输入‘active’;

    8)格式化,输入‘format fs=fat32 quick’。

  4.将win7系统的ISO文件解压到U盘上,可以通过ISO工具或者7zip程序进行,至此安装盘制作完成;

  5.设置bios,选择USB HDD启动,可以使用制作的U盘安装盘进行系统安装了。

  Good luck!

楼主(2019-01-29):
引用 网友D:
U盘安装Win7步骤:

  1.找到一个4GB大小的U盘,插在电脑上;

你的意思,是把U盘弄成FAT32,然后用UltraISO软碟通把WIN7.ISO写进U盘,。。。。 这与楼主位的光盘不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U盘弄成FAT32,然后用UltraISO软碟通把WIN7.ISO写进U盘,。。。。 这与楼主位的光盘不太一 ...

把ISO解压放到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盘安装Win7步骤:

  1.找到一个4GB大小的U盘,插在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