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的SMT四期可以贴USB插头吗?

楼主(2017-11-04):
比如常见的MicroUSB。

网友:
同问可以贴TYPE C 接口吗?

网友A:
不能,异形件没有上线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异形件没有上线计划

如果在JLC贴的板子上有USB,插孔的地方会被上锡吗?
如果上锡了的话,我回来就不好补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在JLC贴的板子上有USB,插孔的地方会被上锡吗?
如果上锡了的话,我回来就不好补焊了。 ...

不会上锡

网友B: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0961.html
这种MICRO USB用量不小吧,而且是编带包装的,单独加一个飞达给它是不是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0961.html
这种MICRO USB用量不小吧,而且是编带包装的,单独 ...

对,这个的用量挺大的,JLC如果能贴就方便了。

网友:
接插件种类还是太多。先IC能保证90%能上就不错了。尤其像QFN和BGA的能贴是最解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异形件没有上线计划

可以对JLC商城出售的,编带的接插件优先考虑下啊

网友:
贴片的USB插座立创应该尽力考虑下,使用量仅次于电阻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