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DCDC电源芯片:55V以上输入,15V输出,几百mA,价格...

楼主(2017-11-04):
如题,用到IR2104的电源输入,因为想用电机的电源(输入24V~48V),原因是如果分开供电,怕插了电机忘记插IR2104电源就惨了。当然这样也危险,就是电机出问题,电压被拉下供不起IR2104也惨了。但现在没其他办法

网友A:
MP24943,55V/3A量产用过。

楼主:
这个非常好!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24943,55V/3A量产用过。

非常感谢!这个电流大了些,价格也高了一点,楼上的那款不错,准备试试

网友B:
XL7005A
非常好。
不知道 大概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7005A
非常好。
不知道 大概的价格?

JLC有,一块多

网友C:
XL7005输出不共地,
共地的话就失去过流保护

网友(2017-12-13):
同求,需要空载损耗低的,价格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L7005输出不共地,
共地的话就失去过流保护

我之前测试也发现没有过流保护   过流一会芯片就烧了

这个要求不共地是怎么回事   芯片手册上没看到说明啊
评估板也是共地的

这个芯片又不能隔离  不共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些型号在地回路串一个小阻值电阻,实现电流限制。上芯龙官网上对比几款新出的高压型号芯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测试也发现没有过流保护   过流一会芯片就烧了

这个要求不共地是怎么回事   芯片手册上没看到 ...

你也是用来给IR210x供电的?有没有量产?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来给IR210x供电的?有没有量产?稳定性怎么样?

发现烧芯片  就没用了

网友(2018-01-15):
引用 网友D:
发现烧芯片  就没用了

现在用什么芯片输出15V给桥路供电,XL7005A才400mA的电流,感觉不够用用;LM2576S-15嫌封装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24943,55V/3A量产用过。

请教MP24943带输出短路保护吗?
我用来做40V转24V3A的电源,可行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测试也发现没有过流保护   过流一会芯片就烧了

这个要求不共地是怎么回事   芯片手册上没看到 ...

你看手册的原理图,输出的地和输入地串了个电阻,用于电流采样,我之前用过他家类似的型号,把过流保护去了。另外这颗片子发热还是蛮高的,画pcb的时候注意一下散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看手册的原理图,输出的地和输入地串了个电阻,用于电流采样,我之前用过他家类似的型号,把过流保护去 ...

你记错了吧  XL7015哦  哪有串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记错了吧  XL7015哦  哪有串电阻啊

刚才看了下,是记错了,7005没有穿电阻

网友:
XL7016是一款高效、高压降压型
DC-DC转换器,固定150KHz开关频率,可
提供最高0.5A输出电流能力,低纹波,出色
的线性调整率与负载调整率。XL7016内置
固定频率振荡器与频率补偿电路, 简化了电
路设计。
PWM控制环路可以调节占空比从
0~100%之间线性变化。

12V至90V工作电压范围
最大占空比100%
最小压降0.5V
输出电压从1.25V至VIN-2V可调
5V输出时最大0.5A输出电流
15V输出时最大0.3A输出电流
固定150KHz开关频率
最大输出功率小于5W
内置高压功率MOSFET
效率高达85%
出色的线性与负载调整率
内置限流功能
内置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SOP8-EP封装

网友:
LM5575
75V, 1.5A Step-Down Switching Regulator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LM5575 is an easy to use SIMPLE SWITCHER® buck
regulator which allows design engineers to design and opti-
mize a robust power supply using a minimum set of compo-
nents. Operating with an input voltage range of 6 - 75V, the
LM5575 delivers 1.5A of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 with an
integrated 330mΩ N-Channel MOSFET. The regulator uti-
lizes an Emulated Current Mode architecture which provides
inherent line regulation, tight load transient response, and
ease of loop compensation without the usual limitation of low-
duty cycles associated with current mode regulators.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is adjustable from 50kHz to 500kHz to
allow optimization of size and efficiency. To reduce EMI, a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pin allows multiple IC’s from the
LM(2)557x family to self-synchronize or to synchronize to an
external clock. The LM5575 guarantees robustness with cy-
cle-by-cycle current limit,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thermal
shut-down, and remote shut-down. The device is available in
a power enhanced TSSOP-16 package featuring an exposed
die attach pad for thermal dissipation. The LM5575 is sup-
ported by the full suite of WEBENCH® On-Line design tools.
Features
■ Integrated 75V, 330mΩ N-channel MOSFET
■ Ultra-wide input voltage range from 6V to 75V
■ Adjustable output voltage as low as 1.225V
■ 1.5% feedback reference accuracy
■ Operating frequency adjustable between 50kHz an
500kHz with single resistor
■ Master or slave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 Adjustable soft-start
■ Emulated current mode control architecture
■ Wide bandwidth error amplifier
■ Built-in protection
Package
■ TSSOP-16EP (Exposed Pad)

网友:
The TPS54360 is a 60 V, 3.5 A, step down regulator with an integrated high side MOSFET. Current mode control
provides simple external compensation and flexible component selection. A low ripple pulse skip mode reduces
the no load supply current to 146 μA. Shutdown supply current is reduced to 1 μA when the enable pin is pulled
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