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采集回来的数值偏高,怎么回事,求助

楼主(2017-11-04):
我用FPGA对AD7606采集数据,但是采集回来的数据偏高,例如采集3.3v得到的是4.3v,采集2.5v得到的是3.2v,不知道有遇到过的吗?求助

网友A:
看起来你计算不对,或者range不对。

楼主:
今天 有调试检查了一下,发现AD7606的REFCAPA/B引脚电压始终不对,手册生说是4.5V,但是我实际测出来的只有3.5v,其他引脚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计算不对,或者range不对。

解决了,不是程序的问题,是我的电容有问题,我买的时候没注意,买成了30%精度的钽电容,我换个电容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不是程序的问题,是我的电容有问题,我买的时候没注意,买成了30%精度的钽电容,我换个电容后就 ...

哦,难怪了,你用esr高的钽电容可能会造成高频抖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不是程序的问题,是我的电容有问题,我买的时候没注意,买成了30%精度的钽电容,我换个电容后就 ...

那个ESR高的电容 发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ESR高的电容 发烫了吧

发烫到没有

网友:
那么金贵的钽电容,反而出问题。。。。我用的是106的0603/0402电容,反而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还是得好好看手册,,,

网友:
我都是用的瓷片电容,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