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供货稳定的32位64脚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17-11-04):
最近要设计一款低功耗产品,以前用的STM32L151,现在要15块多,还只是48脚的。
最近ST的缺货事件不知道过了没有,
新产品不想用它了,大伙推荐一下,有没有10元内的,64脚的低功耗单片机。M0/M3内核都行。 RAM有4K就够了。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  坐等楼主找到稳定可靠的。现在用啥都是赌博。鬼知道明天这个料还生产不,又鬼知道明天你选型的这个料 价格涨到什么地步去了呢

网友:
现在看还是STC靠谱。想这个料价格不会涨还生产,就得让厂家有一定的利润,如果厂家是用这个料靠低价无利润来打市场,那真还不知道这个料明天还生产不

网友:
找代理吧,谈好的价格和供货不会随便改的,
因为备货公司或者对应的业务要承担风险,所以要达到备货条件才行,关系好或者通用料一般都好办。

网友:
STM32L051   8L不主流了。

网友A:
我觉得lz可以考虑用stc模拟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lz可以考虑用stc模拟stm32。。。

真的,真的准备用STC8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真的准备用STC8了。

就是ram比较蛋疼,不过要是做模拟器程序的话,可以用eeprom大的,这样更便宜。。不过51内核最大ram也不够大,rom也不够大,要想大rom还得外挂,且容量也大不到哪去。。

网友:
stm8l151长到15块了?

网友:
低功耗,壁虎

网友:
MSP430是32位的,MSP432是64位的。

楼主:
430的价格高啊

网友B:
瑞萨,64PIN,128Kflash  8KRAM  超低功耗 价格符合你的期望值。

网友C:
低功耗还选STC....
前段时间有研究下,感觉STM32L0XX,EFM,RL78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瑞萨,64PIN,128Kflash  8KRAM  超低功耗 价格符合你的期望值。

谢谢,您是指RL78/L1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还选STC....
前段时间有研究下,感觉STM32L0XX,EFM,RL78可以考虑。

看STC8的掉电模式在0.1uA,关键开发简单,价格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瑞萨的dragon系列价格还可以,型号比如说r7f0c004  r7f0c019,像你上面提的选型需求,大概五六块吧。
日 ...

榜上我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是指RL78/L13吗

不是哦。L13是带LCD驱动的。

网友E:
GD32F103貌似10元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GD32F103貌似10元内吧

GD32的掉电功耗好大

网友(2019-02-22):
你是滨州北镇中学的吗,像我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