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双面板怎样阻抗布线。

楼主(2017-11-05):
GPRS天线要求阻抗布线,如何实现。当然距离较近。

网友A:
板厚1.6mm:  信号线宽  1.2mm   周围铺铜间距间距0.2mm    背面铺地
板厚1.0mm:  信号线宽  1.0mm   周围铺铜间距间距0.2mm    背面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厚1.6mm:  信号线宽  1.2mm   周围铺铜间距间距0.2mm    背面铺地
板厚1.0mm:  信号线宽  1.0mm   周围 ...

谢谢,终于找到高手了。

网友:
SI9000,HyperLynx,SIWave,Ansys等等工具都能算。

双面板走平面波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