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串口485 DMA miniMODBUS 实例

楼主(2017-11-05):
这几天把minimodbus又完善了一下,支持 01,02 03,04,05,06,15,16命令。
这个非常适合 已经写好了某个功能的工程,但是想尽量少的修改就可以加入modbus功能。
保持寄存器和只读寄存器 使用成员都是指针的结构体,通过定义每个指针及指针指向变量所占字节数。可以通过modbus顺利读写相关变量。
coils通过预先分别定义使用的只读coils和读写coils个数,自动生成相应的数组。通过modbus读写相关数组。
可以在modbus处理程序或在主程序中将coils位与相对应的变量进行关联。从而读写相关的变量。
本例子中使用的是在主程序中读写coils相关变量。

写的不怎么好,有点乱,但是功能是正常的,已经用 Modbus Poll 验证过了。
也许还有潜在bug,希望各位坛友批评指正。

网友:
准备加入了

网友A:
这个和MODBUS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楼主  辛苦   这个应该兼容PLC的串口格式协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MODBUS有什么区别啊?

体积比较小。适合少量变量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辛苦   这个应该兼容PLC的串口格式协议吧?

应该是兼容的 使用modbus poll 测试是可以的。 这个软件就是专门用来和plc或者触摸屏什么的做通信测试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兼容的 使用modbus poll 测试是可以的。 这个软件就是专门用来和plc或者触摸屏什么的做通信测试的 ...

好的  谢谢

网友:
好东西  看能不能用上了。

网友(2017-12-11):
最近有可能用到,不错。

网友(2018-03-27):
不错收藏了,后边会用到

网友C:
这个是主从都可以,还是从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主从都可以,还是从机的呢?

这个是从机使用的。不过自己改动一下就可以了。就是接收消息以后运行你自己的主机判断程序,接收和发送还是一样的。

网友D(2019-10-19):
放到 Gitee 或者 GitHub 上,大家可以评测一下

楼主(2019-11-27):
引用 网友D:
放到 Gitee 或者 GitHub 上,大家可以评测一下

嗯,那天弄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