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多个任务跑,会有1个任务莫名死掉,谁知道原因?

楼主(2017-11-05):
static void System_Task(void *pvParameters)
{
xTaskCreate(   Task1,
                                "Sys Task",
                             640 ,
                              NULL,
                              1,       //优先级1
                              NULL );

xTaskCreate(   Task2,
                                "Sys Task",
                             320 ,
                              NULL,
                              2,       //优先级2
                              NULL );

xTaskCreate(   Task3,
                                "Sys Task",
                               320 ,
                               NULL,
                               2,    //优先级2
                               NULL );

xTaskCreate(   Task4,
                                 "Sys Task",
                             320 ,
                             NULL,
                               3,    //优先级3
                               NULL );

xTaskCreate(   Task5,
                                 "Sys Task",
                              320 ,
                               NULL,
                              3,      //优先级3
                               NULL );

SysTaskLoop(); //System Task

    while(1)  //掉坑里啦.........
            vTaskDelay(portMAX_DELAY);

}

//mani()函数里只创建了一个优先级最低的总任务
xTaskCreate(   System_Task,
                                 "Sys Task",
                              320 ,
                               NULL,
                               0,     //优先级0
                               NULL );

///////////////////////////以下是6个任务函数////////////////////////////////////////////////////////////////////////////////////////////

void SysTaskLoop(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此任务没加 vTaskDelay( ),试着加了也没效果
    }

void Task1(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此处略去XX行
        vTaskDelay(200);
      }

void Task2(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此处略去XX行
        vTaskDelay(100);
      }

void Task3(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此处略去XX行
        vTaskDelay(200);
      }

void Task4(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此处略去XX行
        vTaskDelay(100);
      }

void Task5(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此处略去XX行
        vTaskDelay(500);
      }

问题:之前系统只有4个任务,跑的很正常,后来加了2个任务,就出现SysTaskLoop()任务跑2、3次就死掉了。加vTaskDaly()、加大HEAP、STACK等等也效果。但其它任务都正常跑。
            再试着提高SysTaskLoop()优先级,结果死机。该试的参数都试过了,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谁能帮忙看看??

网友A:
优先级0是空闲任务,不能自己定义吧。xTaskCreate(   Task1, 都是task1??? 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0是空闲任务,不能自己定义吧。xTaskCreate(   Task1, 都是task1??? 什么鬼

不好意思,复制错了。。。。是Task1~Task5

网友:
首先确定是增加任意任务都会导致该问题还是只有在任务里执行特定代码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