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7 调试文件不能包含中文路径

楼主(2017-11-05):
刚才遇到iar编译的文件AVR Studio 7 不能调试,论坛翻了旧帖,没找到需要的
自己已解决,有中文路径时,会打不开那个中文路径的文件,就算是中文标点符号也不行,

楼主:
AVR Studio 软件不管那个版本,能不能设置成调试时,不要进中断,老是调试时进了中断,不胜其烦,尤其是7,连定时器中断都进,一按那个函数跳出按钮,总是自动停在定时器中,
还是能不能不要跳出汇编窗口,有时进函数或函数返回是总是进入到汇编窗口,总是要一步一步运行,才能跳出

网友:
你把断点调好即可。至于中断,只能手动关掉了。

网友:
不是一直都不能有中文路径吗?

网友:
调试一直是这样

楼主:
4.18以下都可以

网友:
以前6.x也遇到过,包含中文路径时不能编译,一直放在桌面上用,后来升级到7.0就没问题了,可以包含中文路径编译,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