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颗ddr2芯片可以做多大容量?单颗ddr3芯片可以做多大?

楼主(2017-11-05):
单颗ddr2芯片可以做多大?单颗ddr3芯片可以做多大?

网友A:
单颗DDR3最大是8Gbit,dual rank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DDR3最大是8Gbit,dual rank形式。

DDR2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2呢

4Gbit,也是twindie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颗DDR3最大是8Gbit,dual rank形式。

8Gbit 没有用过  ,常用的 4Gbit  比较多

网友:
搭车问,64M字节的SDRAM怎么那么贵?而且还不好买

网友(2020-03-08):
引用 网友A:
单颗DDR3最大是8Gbit,dual rank形式。

前几天看到 有单颗DDR3L最大是8Gbit的 (可以兼容DDR3)  ,不是dual rank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