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如何设置openwrt的优盘热插拔自动挂载

楼主(2017-11-05):
如题,现在优盘插入有信息提示,也可以手动挂载成功,现在想让它插入后自动挂载,求大神提点!

网友:
直接贴代码吧

编辑/etc/hotplug.d/block/10-mount  (用winscp工具连接路由,编辑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是文件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in/sh

# Copyright (C) 2009 OpenWrt.org  (C) 2010 OpenWrt.org.cn

blkdev=`dirname $DEVPATH`
if [ `basename $blkdev` != "block" ]; then

    device=`basename $DEVPATH`
    case "$ACTION" in
        add)
                mkdir -p /mnt/$device
                # vfat & ntfs-3g check
                if  [ `which fdisk` ]; then
                        isntfs=`fdisk -l | grep $device | grep NTFS`
                        isvfat=`fdisk -l | grep $device | grep FAT`
                        isfuse=`lsmod | grep fuse`
                        isntfs3g=`which ntfs-3g`
                else
                        isntfs=""
                        isvfat=""
                fi

                # mount with ntfs-3g if possible, else with default mount
                if [ "$isntfs" -a "$isfuse" -a "$isntfs3g" ]; then
                        ntfs-3g -o nls=utf8 /dev/$device /mnt/$device
                elif [ "$isvfat" ]; then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utf8,rw,sync,umask=0000,dmask=0000,fmask=0000 /dev/$device /mnt/$device
                else
                        mount /dev/$device /mnt/$device
                fi
  if [ -f /dev/${device}/swapfile ]; then
   mkswap /dev/${device}/swapfile
   swapon /dev/${device}/swapfile
  fi
                ;;
        remove)
  if [ -f /dev/${device}/swapfile ]; then
   swapoff /dev/${device}/swapfile
  fi
                umount /dev/$device
                ;;
    esac

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贴代码吧

编辑/etc/hotplug.d/block/10-mount  (用winscp工具连接路由,编辑文件)

我的系统原先没有block文件夹,我新建了这个文件夹,新建了10-mount文件,复制了你的,也chmod 777了,然而还是失败了
好像插入优盘的时候并没有运行这个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贴代码吧

编辑/etc/hotplug.d/block/10-mount  (用winscp工具连接路由,编辑文件)

谢谢你的脚本,普通优盘,sd卡,读卡器可以自动挂载了
但是我自己拿nuc442做的一个优盘却不可以自动挂载(手动可以),是否跟我的名字有关,在/dev/文件夹下叫sda

楼主:
另外增加了一个脚本,达到想要的目的了:
#!/bin/ash
case "$ACTION" in
        add)
                for i in $(ls /dev/ | grep 'sd[a-z]')
                do
                        mkdir -p /www/mnt/$i
                        mount /dev/$i /www/mnt/$i
                done
                ;;
        remove)
                for i in $(mount | grep -o '/www/mnt/sd[a-z]')
                do
                        umount $i
                        if [ $? -eq 0 ]
                        then
                                rm -r $i
                        fi
                done
                ;;
es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