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专用的理想二极管控制芯片?

楼主(2017-11-06):
请问有没有国产的理想二极管控制芯片?  凌力尔特的控制芯片实在是太贵了!  实现的功能是要防止电池电流倒灌到太能电池板。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比较器搭,如果想开关速度快,可以用高速比较器+驱动

网友:
用三极管搭

网友:
“理想”的东西都死贵死贵的,,,,,,有得用就不错了!

网友:
防止充电倒流,还要保证正常充电,那么两个背靠背的MOS管是你最佳的选择。

网友:
ti也有,比lt便宜一点。想更便宜就自己用mos搭吧

网友A:
我记得论坛有人发过一个树莓派的电源电路,上面有个MOS管搭建的理想二极管。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理想,普通二极管也就是多个0.xV的压降,多数应用场合都足够了。

网友:
MOS管搭建, 好的MOS价格不便宜, 玩玩可以,产品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理想,普通二极管也就是多个0.xV的压降,多数应用场合都足够了。 ...

几十安的电流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论坛有人发过一个树莓派的电源电路,上面有个MOS管搭建的理想二极管。 ...

不知道,你提到的是不是这个原理图中的 Power In部分 电路功能?
大家不访讨论下,这个电路能不能实现防返功能。
根据我之前应用过的类似的电路,能实现防返功能只是在第一次供电之前。一但第一次供电后,该电路中的逻辑就失去了作用,原因在于MOS管的导通是双向性的,在供电端断开瞬间,从受电端通过MOS管返回来的电压代替了供电端供电,达到了MOS一直导通的情况,从而使该电路逻辑功能失去作用。
以上是我测试的现像及分析现像的成因,请各位拍砖……
为方便沟通,传上原理图中的相关电路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提到的是不是这个原理图中的 Power In部分 电路功能?
大家不访讨论下,这个电路能不能实现防 ...

这个电路可以防止电池电流倒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提到的是不是这个原理图中的 Power In部分 电路功能?
大家不访讨论下,这个电路能不能实现防 ...

这个电路仿真了一下 是可以实现防倒灌的。

网友D(2017-12-13):
淘宝有一种模块,我买了回来抄了一下图,实测可以工作,注意图中R21=R19=300K,300K是原来模块的电阻,我为了提高耐压,改动了下臂

当然这个电路应该是受P-MOS耐压影响
我上次直接干到60V 输入结果烧了,另外测试发现
在比如0-3A内,P-MOS D-S压降是恒定值,比如100mV
而超过一定电流后,P-MOS压降才开始与电流呈现正比关系,
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不错的讨论,确实防反接电路有应用地方

网友E(2019-08-18):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一种模块,我买了回来抄了一下图,实测可以工作,注意图中R21=R19=300K,300K是原来模块的电阻,我为 ...

前辈这个防反电路后来有没有改进

网友(2020-01-12):
引用 网友E:
前辈这个防反电路后来有没有改进

电路的输入电压等于比较器的电压,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TI也有的,比LT便宜点

网友:
TI、LT、MAX
官网自己找

网友(2020-02-12):
LM74700看一下

网友(2020-09-03):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一种模块,我买了回来抄了一下图,实测可以工作,注意图中R21=R19=300K,300K是原来模块的电阻,我为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