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交流耦合模式的截止频率一般是多少Hz

楼主(2017-11-06):
如题。一般示波器这个参数似乎都不可设置,所以突然想起来了。这个模式应该是高通,比如等效截止频率是多少Hz呢,还有衰减率是多少呢?20dB十倍程?

网友:
都有宽带选择的

网友A:
高级点的示波器可设置输入低通或高通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点的示波器可设置输入低通或高通频率

那个是软件设置的吧?示波器硬件采样电路上有没有硬件的交流耦合电路呢?

网友:
估计具体还是得看示波器模似的带宽吧?看了几个型号于 100MHz 带宽貌似都是标定于 20MHz 来做 BW 低通的。

网友B:
楼主说的是隔直电容的影响吧,一般输入电阻1M,交流模式串联了几百nF的电容,组成RC高通滤波,算下来截止频率零点几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隔直电容的影响吧,一般输入电阻1M,交流模式串联了几百nF的电容,组成RC高通滤波,算下来截止频 ...

几十HZ的方波入,波形变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HZ的方波入,波形变充放电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直流叠加50Hz正弦后用这个交流耦合模式,测出来的交流成分精度也误差2%以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