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还是关于TPS40057 DCDC电源问题

楼主(2017-11-06):
用TPS40057做的DCDC电源,从24V降压到5V,现在发现SW波形如下图,电感发热,请问这样正常么?

网友A:
电感发热很正常,不过轻载还热是你,电感小了,换大的。24->5你怎么着也得6uh以上吧,频率再低继续往上加。

楼主:
问题解决,应该是是反馈回路的滤波参数不匹配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发热很正常,不过轻载还热是你,电感小了,换大的。24->5你怎么着也得6uh以上吧,频率再低继续往上加。 ...

是反馈回路的滤波电路有问题。340K开关频率,5.6uH电感。现在电感温度比MOS管温度低了,环境18度,带负载2A,电感37度,功率MOS管42度

楼主:
之前这个电阻阻值计算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