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档,没有软件用什么工具能把软件的界面做出来

楼主(2017-11-06):
写文档,没有软件用什么工具能把软件运行的界面效果做出来
如图所示,类似这种

网友:
产品经理的工具

网友:
屏幕动画录影, 其他想不到

网友:
强烈推荐axure

网友A:
是不是就截个图嘛?windows系统用 Ctrl+Print组合键,再在word粘贴

网友:
CorelDRAW 比较适合你

网友:
CorelDRAW + 荧幕截图,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就用C#来写吧 只有界面 没有添加功能 这样很容易的

网友:
你是先做图再做软件,还是有软件再做图,区别比较大

网友:
js+html+CSS

再用webengine加载,不想用就浏览器直接打开也行。

网友:
强烈推荐axure  ++

网友:
国际版QQ    Ctrl+Alt+A

网友:
axure就是用来干这个的。https://www.axure.com/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没说明白 软件还没有

网友:
看来要研究下axure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没说明白 软件还没有

软件原型设计   建议用MockPlus   你会有意外发现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就截个图嘛?windows系统用 Ctrl+Print组合键,再在word粘贴

只按print就行

网友:
Xmind
产品经理必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