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Altium Designer 使用OutJob文件快速输出文档

楼主(2017-11-06):
输出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各种pdf图纸、gerber文件、bom、坐标文件、3D step文件、测试点文件、还可以生成电路板演示视频
一键生成,设置非常简单
如图所示,使用ST Nucleo demo板,阻容换成了我自己的库,方便展示效果,不要在意板上的绿色

每种文件的设置界面跟单独使用File 或者 Reports菜单下面操作是一样的,Outjob文件可以保存设置,不需要每次重复设置
Excel类的文件,如果使用了xlt模板,需要安装office

解压,添加进工程,简单设置一下即可

楼主:
补充一张生成文件的展示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这个实用,就可以把工作弄的非常简化了。我对后期输出BOM等,有一定的恐惧感,太繁琐了……

网友:
谢谢分享,十分实用!

网友:
AD版本有要求么

网友:
这个很好,谢谢分享

楼主:
6.x 以上的应该都可以,我记得这个是老早就有了的,我上面用的是10.1377

网友:
自动化是最赞的!

网友A(2019-08-20):
操作哪里输出文件呢?没找到输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哪里输出文件呢?没找到输出的地方。。。

附件解压,添加进你的PCB工程,按照动图的示例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解压,添加进你的PCB工程,按照动图的示例操作

找到了,问一下,贴片位置图那个PCB层是怎么生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问一下,贴片位置图那个PCB层是怎么生成的啊

那几张贴片图需要元件库里面有对应的层,机械层里面
你可以参照里面的设置,输出你想要的的

网友:
楼主好人啊
多谢多谢

网友B:
楼主请问下怎么把DEMO里面的文件换成我自己的项目文件?动图看得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下怎么把DEMO里面的文件换成我自己的项目文件?动图看得不明白。

下载附件里面的outjob文件,添加进你的PCB工程,类似于添加一张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附件里面的outjob文件,添加进你的PCB工程,类似于添加一张原理图

摸索了下,基本会了。谢谢楼主哈。

网友(2020-11-13):
感谢楼主,这个很赞

网友:
楼主这个超赞啊

网友:
还不懂怎么用,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