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看看我的多层板板层设置对不对

楼主(2017-11-06):
如题
环境:dxp,4层板

网友:
1mm板厚?据我所知,jlc的内层到表层大概在0.2左右(记得袁生在哪个帖子里提过)

网友:
我一般不再这里指定铜厚和板厚,指定了厂家也会问,一般都写个文件单独指定。如果是整面附铜可以把层改成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