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吧coIDE 的32工程移植到keil 32上提示STDOUT_FILENO 错误

楼主(2017-11-06):
请教下,吧coIDE 的32工程移植到keil 32上提示STDOUT_FILENO 错误

在 CoIDE 工程里面的宏定义如下
#define STDIN_FILENO        _LLIO_STDIN
#define STDOUT_FILENO       _LLIO_STDOUT
#define STDERR_FILENO       _LLIO_STDERR

但是在 keil 里面找不到 这个
_LLIO_STDIN
_LLIO_STDOUT
_LLIO_STDERR

请问上面三个定义的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

在 CoIDE 里面也没有找到 具体的定义 ?

网友A:
# define _LLIO_STDIN ((int) stdin)
# define _LLIO_STDOUT ((int) stdout)
# define _LLIO_STDERR ((int) stderr)
# define _LLIO_ERROR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 define _LLIO_STDIN ((int) stdin)
# define _LLIO_STDOUT ((int) stdout)
# define _LLIO_STDERR ((int) ...

牛逼啊,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