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win8平板电脑,关机才能充电,是什么问...

楼主(2017-11-06):
请教各位网友,7寸win8平板电脑,开机不能充电,关机才能充电,是什么问题?

查网上也有很多网友不同品牌的win8平板,出现类似的情况,但都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你换根好的线就能充进去了

网友:
之前笔记本也是这样,之间送售后换主板了

网友:
刷下固件试试,或者找个电源驱动;平板的驱动好像不太好找;
关机可以正常充电,说明电路和底层程序正常,进入WIN系统之后充电由系统和驱动管理;

网友:
估计是充电速度赶不上放电的速度。

网友:
电源的能力不足吧

网友:
5v功率不够,换个2A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