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00磷酸铁锂电池,5号电池尺寸,3.2v电压,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7-11-06):
14500磷酸铁锂电池,5号电池尺寸,3.2v电压,一节替代2节镍氢电池,有用过的吗?性能如何?

网友:
很多年前就有了,一节电池加一个占位桶代替两节电池,以前看论坛上有在相机上用的,比两节1.2v的镍氢电压高不少,闪光灯充电快很多

网友A:
前段时间感觉热水器很费电池,就买了俩,外面套个大电池筒,一次用一颗,没电了就换下来充电

网友B:
已经用了好多年了,用起来还算可以,不过1200mAh这个容量是虚标的,磷酸铁锂的能量密度比较低,5号电池只能做到600~700mAh左右,做不到1200mAh。
实际使用感受也是如此,相比起2000mAh的镍氢Eneloop,磷酸铁锂大约只有一半的续航能力(这还是因为3.2V电压较高不容易触发低电量保护),所以略鸡肋,不如Eneloop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用了好多年了,用起来还算可以,不过1200mAh这个容量是虚标的,磷酸铁锂的能量密度比较低,5号电池只能 ...

看起来达不到18650电池性能,谢谢

网友C:
用过,容量虚的很历害,还有过放几次就不行了。1致性也很差,同一批的电池,串联用,有的电压0.6v有的还有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容量虚的很历害,还有过放几次就不行了。1致性也很差,同一批的电池,串联用,有的电压0.6v有的还有3v ...

本来就是山上货,别指望有多好性能,能用不就赖了

网友:
用过7号, 200mAh的
给娃的小火车用,本来是装1节普通7号的,用磷酸铁锂以后跑得很欢。
不过要不了半个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
买过很多  放玩具里面,娃玩得很高兴,而且充电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感觉热水器很费电池,就买了俩,外面套个大电池筒,一次用一颗,没电了就换下来充电 ...

  我就不用电池了,用了个 220v-5v的usb5V输出,接电池盒里面,,,,,凑合,,再也不用去买十几元一对的拳头粗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不用电池了,用了个 220v-5v的usb5V输出,接电池盒里面,,,,,凑合,,再也不用去买 ...

确实是,买了好多次了,总是很快就没电,还十来块钱一对,真受不了。
5V打火是不是更猛

网友:
我有一套闲置了,这种电池容量小用在电动牙刷、剃须刀里面明显不如爱老婆,而且3V电压不能用在一节电池的地方比如鼠标。还是传统的镍氢实在

网友:
18650是这个容量,14500也就是600mAh

网友:
用过淘宝上的,实际测量6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感觉热水器很费电池,就买了俩,外面套个大电池筒,一次用一颗,没电了就换下来充电 ...

偶直接拿手机的220v转usb充电器,弄了个插头接入热水器,从此不用再买 手雷电池 了!!!!!!!!!!!!!!!!!!1111

网友E:
这种电池容量是怎么测的?市面上的品牌电池,几乎都不标容量的。上次电话咨询过南孚厂家的技术,听说这个参数不会标注在产品上,包括常用5号、7号,cr1220,cr2032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池容量是怎么测的?市面上的品牌电池,几乎都不标容量的。上次电话咨询过南孚厂家的技术,听说这个参 ...

一次性电池都不标容量, 充电电池当然得标啊...

网友:
9V充电电池用过,容量较小但是感觉挺耐造...

网友:
楼主贴图的那个牌子,会漏液,磷酸铁锂和镍氢的都买过,都漏液。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池容量是怎么测的?市面上的品牌电池,几乎都不标容量的。上次电话咨询过南孚厂家的技术,听说这个参 ...

一次性电池的容量和放电条件关系很大,一般5号碱性电池用在电子钟之类微电流放电场合容量可以达到3000mAh以上,但用在闪光灯等大电流放电场合可能1500mAh都不到,反正用完就没了,写容量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次性电池的容量和放电条件关系很大,一般5号碱性电池用在电子钟之类微电流放电场合容量可以达到3000mAh ...

举例的这些电子钟,闪光灯都是瞬态电流供电,工作时会产生瞬态电流,而且脉冲周期均不可预估,这也是一次性电池不标定这个参数的原因吧。上次在设计DS3231实时时钟电路时,参考手册指出:每次开启IIC总线和内部温度补偿电路时,以64s的周期进行一次温度AD转换来调整内部高精度晶振,其瞬态电流可以接近100uA,但空闲时只有几个微安的电流。电池应用于此类负载,其使用时间肯定大大增加,当然也会给人造成一种容量特别大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