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手看看这只3.3V的LDO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11-06):
(图片)

网友A:
S2QB => ME6211 (ME6211C33M5G)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QB => ME6211 (ME6211C33M5G)

谢谢,静态电流蛮大的50UA

网友B:
S前面的图标是南京微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2QB => ME6211 (ME6211C33M5G)

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S前面的图标是南京微盟的。

高手,学习了。

网友(2018-04-29):
应该是微盟的芯片吧,这个功率稍微大一些,不过功耗也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