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8812输入正弦PWM值,步进电机运行正常。

楼主(2017-11-07):
DRV8812输入正弦PWM值,步进电机运行正常。但是在低速的时候电机有点不稳,感觉走起来一块一慢的。用示波器测试慢速的电机电流在过0的时候,已经不是正弦波的样子了。走高度点的时候就没有哪个弯弯了。。。。难道驱动步进电机不能用标准的正弦波吗?

网友:
你那个地方 是SIN接头处 没处理好 应该是重复了

楼主(2017-12-20):
正弦波数据是对的,如果是马达的感性负载就会出這个东西,带电阻没事。波形很漂亮

网友(2018-05-15):
是这个芯片的短板   目前我是补偿  可以加我QQ347828751   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