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BLE射频指标测试方案(仪器),求推荐性价比好的方案!

楼主(2017-11-07):
小弟蓝牙目前需要测是一下蓝牙的指标,(客户需要我提供的指标):

1. 发射功率。
2. 频率范围。
3. 通信距离。

请问,这三个指标测试方法和仪器有没有性价比好一点的推荐。

注:给人做的一个方案,蓝牙分析仪太贵,如果用个频谱分析仪能搞定吗?

还是有更好的方案,按规范上,测试方法自己写(但我想总归要一个合理的方案才能让客户信服)。

网友A:
手头有个设备闲置了好几年。 当时花2W买的二手。

楼主有意可以低价转让。

改天拍几张照片来。

网友B:
找第三方检测公司出检测报告应该比自己买设备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个设备闲置了好几年。 当时花2W买的二手。

楼主有意可以低价转让。

可以哦,不知道是什么设备哦
我测试方案还没定不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哦,不知道是什么设备哦
我测试方案还没定不过!

反正吃灰中,还超大。。。。。

      你能用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吃灰中,还超大。。。。。

      你能用上最好。

好的,等你晒图,希望我可以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第三方检测公司出检测报告应该比自己买设备划算

有推荐的第三方吗?

坐标:江浙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第三方吗?

坐标:江浙沪

华测好像在杭州有分公司,你到他们网站看看
江浙那边不大了解

网友C:
楼主哪家的蓝牙方案?你的地点在哪里?只需要提供一个报告就可以了么?

网友C:
1. 发射功率。
2. 频率范围。
=>TX POWER和频偏用频谱仪就搞的定的,前提是蓝牙这面要能够发射单载波,一般厂家都有的。
3. 通信距离。
=>通信距离很笼统,因为还要有天线的因素。如果不放心,可以再多测试一项灵敏度,但灵敏度测试用频谱仪不行,要8852B or IQ等系列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家的蓝牙方案?你的地点在哪里?只需要提供一个报告就可以了么?

用的 nodic的52832,要送检,必须提供上面三相指标及测试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 nodic的52832,要送检,必须提供上面三相指标及测试方法!

哥哥,你没懂我的意思啊。通信距离都是大家自己想出来,蓝牙指标没有通信距离这个指标,OK?
另外你说的送检是什么?认证?BQB?F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发射功率。
2. 频率范围。
=>TX POWER和频偏用频谱仪就搞的定的,前提是蓝牙这面要能够发射单载波,一般 ...

是,通信距离我也很模糊,怎么定义,什么个测试指标。

我看国外类似产品从机定义通信距离,脱开主机讲通信距离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哥,你没懂我的意思啊。通信距离都是大家自己想出来,蓝牙指标没有通信距离这个指标,OK?
另外你说的 ...

送检是送医疗器械检验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通信距离我也很模糊,怎么定义,什么个测试指标。

我看国外类似产品从机定义通信距离,脱开主机讲通 ...

所以啊。通信距离压根没有这个指标,都是非专业人士想出来的。
你这个,如果简单点,有频谱仪,单载波测试一下发射功率和频偏。一般蓝牙产品产线上也都是看这两项就够了。我们通常认为TX OK,至少RF射频通路是OK的,RX应该也没问题(但不绝对)。
如果要求高一点,出一个8852B的测试报告,一般是高中低三个频段,的发射功率啦,灵敏度,频偏等等。

当然测试的时候,也会有空气接触测试和cable线焊接测试两种,第一种可以顺便把天线带上看看,但问题是比较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出现问题,也很难讲是IC问题?RF电路问题?天线问题?
第二种,说白了就是切断天线,直接测试RF电路和IC。这种测试比较准和有参考意义。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方式。

PS:RF部分测试最好能在屏蔽室内测试,结果会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啊。通信距离压根没有这个指标,都是非专业人士想出来的。
你这个,如果简单点,有频谱仪,单载波测 ...

感谢回复,我这边先看一下找第三方出报告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这边先看一下找第三方出报告的方案!

刚刚我去了解了一下,nordic有单载波固件的。烧录一下,然后看看发射功率和频偏就行了。

网友(2018-02-09):
引用 网友C:
所以啊。通信距离压根没有这个指标,都是非专业人士想出来的。
你这个,如果简单点,有频谱仪,单载波测 ...

8852B买一台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