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电池供电方案。(谈讨)

楼主(2017-11-07):
mpu6050的供电范围是2.375V-3.46V 。两节1.5V干电池的最低供电电压是0.9*2=1.8V。如果采用两节干电池供电,电池电量还没用光就已经无法工作了,有点浪费。还有其他方案不?用DCDC?要求尽量做到低功耗。MCU电压范围是1.9-3.6V,刚好可以用两节干电池。现在就差mpu6050了。

网友A:
1.8-1.9V间也没有什么电了,不浪费的,

网友B:
参考 用一节干电池 无线鼠标里面的DCD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1.9V间也没有什么电了,不浪费的,

2.375

网友C:
干电池到1.2V应该基本就没电了,不会浪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电池到1.2V应该基本就没电了,不会浪费的

工作电流才几毫安,应该可以用得更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流才几毫安,应该可以用得更尽。

加个DCDC,静态通常也都几百uA,不划算,能不能把电榨干还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DCDC,静态通常也都几百uA,不划算,能不能把电榨干还是另外一回事

鼠标的DCDC空载电流datasheet写是2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用一节干电池 无线鼠标里面的DCDC电路。

帮手看看IC的型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3139-1-1.html

网友D:
为什么不用bmi160?全速工作电流才0.95ma.VDD最低1.71v,vddio最低1.2v。6050VDD最小2.375,vddio 最低1.71,全速3.9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bmi160?全速工作电流才0.95ma.VDD最低1.71v,vddio最低1.2v。6050VDD最小2.375,vddio 最低1.71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bmi160?全速工作电流才0.95ma.VDD最低1.71v,vddio最低1.2v。6050VDD最小2.375,vddio 最低1.71 ...

好像mpu6500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