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画个MT7687F模块的底板,移植MicroPython玩儿

楼主(2017-11-07):
淘宝上买了个坛友的MT7687F模块,,打算做个底板,,然后移植MicroPython,,
192MHz的Cortex-M4、352K RAM、2M XIP Flash,,用来跑MicroPython肯定爽歪歪

网友A:
352K其实不怎么耐折腾吧,有DRAM才好耍。

芯片自己的功能就要吃掉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2K其实不怎么耐折腾吧,有DRAM才好耍。

芯片自己的功能就要吃掉不少

联发科最近出了一款MT7686,集成192MHz Cortex-M4、384K SRAM、4M 片上 SPI Flash、4M 片上PSRAM,,跑MicroPython更爽,,

可惜网上没有模块卖,,甚至官网连手册都不给,,所以只能先拿7687搞了,,等MT7686出来了可以考虑换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发科最近出了一款MT7686,集成192MHz Cortex-M4、384K SRAM、4M 片上 SPI Flash、4M 片上PSRAM,,跑M ...

这个不错。

楼主:
这个资料我找到了,,没有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甚至连Datasheet都没有,,

最重要的是淘宝上没芯片和模块

楼主:
PCB画完了,,自动布线1分钟完成

网友:
不如esp32爽

楼主:
其实差不多:
内核的话,,二者都是双核,,
频率的话,,ESP32是240MHz,MT7687是192MHz,但MT7687有DSP扩展和浮点单元,相差不大
内存的话,,ESP32是500多K,MT7687是352K,,但ESP32的SRAM是两个内核共享的,,7687的352K是Cortex-M4自己的,另一个N9内核有自己额外的内存
外设的话,,ESP32确实更强

但MT7687也有自己的优势:它是Cortex-M内核的,,可以用Keil、JLINK等熟悉的工具和代码,,

网友B:
没芯片怎么玩?micropython支持这个芯片了?我玩405,4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芯片怎么玩?micropython支持这个芯片了?我玩405,407

MT7687淘宝上有模块

MicroPython现在没有MT7687的移植,,不过有CC3200的,,二者都是Cortex-M4,我想修改下应该能移植成功

我先移植个最简单能跑的,,外设驱动还有网络相关的东西就只能慢慢一点儿一点儿移植了。。

网友C:
是用python语言么,最近在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python语言么,最近在学

MicroPython,,在单片机上跑的Python

网友D:
mcro  的和非micro区别在哪

网友:
第三方库丰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ro  的和非micro区别在哪

MicroPython实现了大多数标准Python 3.4的语法,但标准库没有实现,因为标准库太大了,单片机装不下,,
MicroPython的库是标准库的子集、并自己实现了一些针对单片机的库

另外,MicroPython还针对单片机扩展了一些功能,比如将函数编译成机器码、甚至直接在Python函数中写汇编语句。。

楼主:
没Arduino丰富,毕竟出现的要晚很多,,并且执行速度也比较慢、消耗RAM也很大。。

不过Python有一个好处是,,写程序的时候比较容易集成别人写的库,,这点有利于库的积累。。

网友:
玩7688多好

网友:
支持支持!等好消息。呵呵

网友:
直接拿esp32-wrover来玩,双4M,爽歪歪啊,资源还多

网友E:
楼主:请问这个可以用ST Link调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这个可以用ST Link调试吗?

可以啊,Cortex-M内核都是标准的,,JLink能连上,STLink就能连上,,

不过MT7687的开发资料真的好少,,有问题也没地儿提问,,估计联发科也看不上小客户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啊,Cortex-M内核都是标准的,,JLink能连上,STLink就能连上,,

不过MT7687的开发资料真的好少, ...

因为W7500也是Cortex-m内核,就是不可以,所有才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W7500也是Cortex-m内核,就是不可以,所有才问的。

我也没实际测试过,,只是觉得调试功能是内核里面的内容,,按说Cortex-M内核应该都能用才对,,

不过MT7687可以用Jlink-OB调试和下载程序,,这个我是试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