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无刷直流电机中的电角度、机械角度问题

楼主(2017-11-07):
问题如下:
                1.无刷电机的机械角度 和 电角度 在实际应用开发中,如何用的...
                2.比如我要靠电机霍尔反馈计算电机轴的转速,有那些方法;
                3.能否已知电机的极数,和电角度,算出机械角度呢?比如:极数:6

网友A:
机械角度是360度,电角度就看你极对数了,比如是2对极,电角度就是720度,我是这样理解,不知道准确不

网友B:
反馈计数就是机械角度,除以极对数就是电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计数就是机械角度,除以极对数就是电角度。

嗯,透彻!
再请问,机械角度、电角度在电机控制过程中,有那些应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角度是360度,电角度就看你极对数了,比如是2对极,电角度就是720度,我是这样理解,不知道准确不 ...

但还是没怎么搞明白,如何去计算转速?
在已知 电机极数np : 6极  、霍尔角度ag:120, 霍尔输入3传感器相邻改变周期Period : 600, 霍尔定时器时钟Hclk : 12000Hz;
转速n=?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透彻!
再请问,机械角度、电角度在电机控制过程中,有那些应用呢? ...

机械角度参与位置环反馈运算,电角度参与电流环正反park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