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wm1000官网提供的历程里面,不知道哪种方法最好啊

楼主(2017-11-07):
请教下,dwm1000官网提供的历程里面,不知道哪种方法最好啊

目前只是简单的测试最基本的收发程序而已

如下图片所示:

网友A:
简单的收发就用simple_tx和simple_rx,测距就用tw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收发就用simple_tx和simple_rx,测距就用twr

你好,最终是需要进行测试距离使用,

目前 twr 官网提供的有

ss_twr
ds_twr

上述两种哪种最好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最终是需要进行测试距离使用,

目前 twr 官网提供的有

一种是单边,一种是双边测距,看看ds里面对这些有描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最终是需要进行测试距离使用,

目前 twr 官网提供的有

看数据手册吧

dstwr的误差要小一点。如果更精确,需要针对频道、距离做补偿,可以参考trek1000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吧

dstwr的误差要小一点。如果更精确,需要针对频道、距离做补偿,可以参考trek1000的代码 ...

dwm1000 的官网,目前提供最新的 程序版本是 v3.11 版本的,貌似看起来很复杂啊,一时半会也没有看明白

另外我吧官网提供的程序下载到 购买的官方的开发板里面去,貌似也测不了距离,目前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B:
官网下载的例程都是针对trek1000设计的,那些例子都很简单,测不了距的话,你一定搞错了什么地方。
建议多花点时间看下datasheet
如果你买了trek1000,可以发email给他们要trek1000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的例程都是针对trek1000设计的,那些例子都很简单,测不了距的话,你一定搞错了什么地方。
建议多 ...

他们的代码可以在 dwm1000 官网下载的,

我买了 官方的 2个 trek1000 板子,程序也是官方的历程,

网友C:
官方的例程都比较简单,而且开发环境比较特殊。  能实现TOF(飞行时间)方式的定位,但最多支持4个基站8个标签。目前商用的室内定位都是基于TDOA(查分达到时间)方式的。我之前做了一些改进,TOF方式支持标签更多,TDOA方式的算法,如有需要可联系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例程都比较简单,而且开发环境比较特殊。  能实现TOF(飞行时间)方式的定位,但最多支持4个基站8个 ...

你改进后的TOF定位,美妙支持的tag数量是多少?理论值。

网友:
200个标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进后的TOF定位,美妙支持的tag数量是多少?理论值。

200个标签

楼主:
这么牛逼啊,怎么实现的 ?

楼主:
你是如何实现的啊,能否透露一点消息啊 ???

我目前想 一个基站 对应 6-8个标签,使用官网的 ds 的历程来改,目前没有头绪,

目前一个基站一个标签的测试距离可以实现了,现在就是不知道 一个基站对应 6 个标签该如何下手 ???

网友:
就是按时序发送和接收就行,也跟更新速率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实现的啊,能否透露一点消息啊 ???

我目前想 一个基站 对应 6-8个标签,使用官网的 ds 的历 ...

就是按时序发送和接收就行,也跟更新速率有关系~

楼主(2017-12-29):
我现在可以实现一个基站对 uint32_t 类型的 tag 通讯了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可以实现一个基站对 uint32_t 类型的 tag 通讯了哟,

用的stm32嘛

楼主:
是的

使用的是 stm32L03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使用的是 stm32L031

我是想用C8T6来做  可否分享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想用C8T6来做  可否分享一波

我是抄的官网历程啊,你可以去官网下载

如果你实在是早不到我再发给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抄的官网历程啊,你可以去官网下载

如果你实在是早不到我再发给你吧 ...

97354734@qq.com  求发一份  谢啦

楼主:
你好,需要到 1.2号上班,目前已经放假了

到时我发到本帖中就可以了

楼主:
你好,已经上传了,欢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