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步进电机噪音这么大,是驱动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楼主(2017-11-07):
坛里也翻了一些帖子,发现步进电机这玩意挺难玩好,什么S加速曲线,梯形呀三角形啥的控制,没时间学好,目的也不是做驱动器啥的,就是应用,本着省时省事的原则就在淘宝亿星科技买了驱动器和57电机一个,回来接好后,计算好定时器时间用STC89C52脉冲驱动(精度不够用,买了15系列的未到货),发现噪音很大,从60RPM到你250RPM都是噪音挺大,看了网上别人的视频,没有这么大噪声,也有的试验说不同厂家的驱动器引起噪音大小非常明显,暂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特来求助,

厂家的图片如下:

如有违规,请莫大告知之,及时修改

视频链接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TB6600你还想要静音,那些几百几千的驱动器怎么办。

网友B:
两种可能,一是电机PID参数过硬,二是载波过低

网友C:
1。固定电机
2。驱动器如果能够自发测试脉冲,先用自发。
3。如果没有自发脉冲,用信号源发测试脉冲。
4。一切顺利,则是你的问题。
5。尽量用单片机硬件生成的频率。

网友C:
还有,测试电机的时候,去掉机械负载,否则也可能。

网友D:
没有细分就是这样

网友E:
注意还有可能是和机箱发生了共振,换个频率试试,步进电机低速震动大,速度提高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可能,一是电机PID参数过硬,二是载波过低

你说的这是驱动器的问题吗,自己改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固定电机
2。驱动器如果能够自发测试脉冲,先用自发。
3。如果没有自发脉冲,用信号源发测试脉冲。

有时间找个信号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测试电机的时候,去掉机械负载,否则也可能。

是空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细分就是这样

是8细分,试了16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还有可能是和机箱发生了共振,换个频率试试,步进电机低速震动大,速度提高点试试。 ...

要求就这么慢,测试在60-250rpm范围内噪音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TB6600你还想要静音,那些几百几千的驱动器怎么办。

难道这货生产出来就是为了测试学习用,这么大噪音能用在哪里

网友F:
驱动器的原因。
你买个雷赛的DM系列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就这么慢,测试在60-250rpm范围内噪音都这样

可以通过机械减速提高步进电机速度减少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器的原因。
你买个雷赛的DM系列试试

价格有点贵

网友:
可能刚好在电机的共振范围段吧,换个参数不一样的电机,这个共振点就会偏移。

另外,有些设备工作起来,其它部件的噪音会更大,这就可以无视电机部分的噪音了。如果对工作噪音要求高的,可以考虑换个好点的驱动

网友:
估计是lz没有用过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全TMD都是边工作边唱歌

网友G:
峰值电流模式,占空比超过50%就会产生次谐波振荡,这就是步进电机工作噪音的原因。
某些IC具有自适应混合衰减模式,可以稍微减轻噪音,但只要是峰值电流斩波就无法完全消除。
要完全静音需要用电压模式,电压模式的占空比是由电源电压和电机BEMF计算得来,要求驱动具有一定的自学习能力,所以一般是DSP或内置类似核心的专用芯片实现,成本比较高。
14楼说的雷赛DM系列,专用IC如TRINAMIC的TMC2100系列,ST的L6470系列等都是用电压模式来实现完全静音驱动。

网友:
你的电流调到合适 声音就会小一些, 还有就是低速细分多一点,高速细分少一点 声音也有所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峰值电流模式,占空比超过50%就会产生次谐波振荡,这就是步进电机工作噪音的原因。
某些IC具有自适应混合衰 ...

谢谢大师讲解,等正式产品,搞个雷赛的试试,价格贵不少

问了店家说驱动器就这鸟样,只是具有性价比,别的就呵呵了,毕竟一套才78块,心里稍微平衡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讲解,等正式产品,搞个雷赛的试试,价格贵不少

问了店家说驱动器就这鸟样,只是具有性价比 ...

电压模式是有缺点的,猛加减速时BEMF估算容易不准确,力矩会下降,比较依赖算法和参数整定,搞不好就会失步。
电流模式简单可靠,缺点就是有噪声而已,大多数场合并不是问题,例如雕刻机主轴转起来噪音就比步进电机大多了,没人在意步进电机噪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模式是有缺点的,猛加减速时BEMF估算容易不准确,力矩会下降,比较依赖算法和参数整定,搞不好就会失 ...

可能倒时封装在机箱里就会好点,看来完美是要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