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把这个“”brd“”格式的文件转换成ALTIUM格式?

楼主(2017-11-08):
   最近看了一下S32k这个片子,网站上下载了这个文件 ALTIUM打不开,请大神帮忙!!!!

网友:
凑合着看吧,有几个很明显的错误我给改了,4个焊盘尺寸是70*4000mm,我给统一改成1*1mm了
八边形焊盘导入也有问题

网友:
ALTIUM 16可以直接导入打开的,就是比较慢。

导出到Pcb后源文件30M,论坛不支持7z的扩展名,我用7z压缩到2.2M,zip压缩后是4.7M。

楼主:
感谢网友“”20061002838“”和“”zsmbj“”大力支持啊!!!谢谢!